用7135做自动档万用表,自动换档怎么实现呢?

楼主(2010-12-17):
自动换档怎么实现?是用模拟开关还是继电器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呢? 模拟开关或者是继电器的导通电阻怎么处理呢?

网友:
用MOS场效应管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模拟开关里面不是mos管呀? 看看内部结构图吧   导通电阻要想办法处理  小点的也在30欧姆

网友:
导通电阻决定流过电流的压降,如果流过电流保证非常微小,那么导通电阻就可以忽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有的导通电阻已经降到1ohm了,但是依然感觉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就是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太大,如果能达到0.1ohm级别就好办多了。

网友:
不用管什么导通电阻,用两个模拟开关实现,可以去除导通电阻的影响。
算一下ADIN与输入的关系与导通电阻有关系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六楼的提示,我想hotyong是想告诉我用T型网络比例电路吧,如果电路是这样的
ADin=-R2/R1*Vin   这样的话,就与两个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无关了。呵呵

网友:
请教 【6楼】 hotyong
-------------------------------

1. 第一张图的 V_ADIN=Vin*(1+Rf/R1)吧?
2. 为什么要用两个模拟开关实现你呢?这点不太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最终芯片测得是电压,除了输入的地方电流大点,其余都是小信号 模拟开关完全够了    看一下福禄克15B  187  287  289或HP的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想明白了,谢谢。

网友:
V_adin = Vin*(1+R1/Rf) 与模拟开关的电阻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F:
V_ADIN=Vin*(1+Rf/R1)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谢谢提醒,一不小心敲错了~~

网友(2011-11-24):
V_adin = Vin*(1+R1/Rf)这样只能把电压放大吧?
我要变小怎么实现?

网友(2012-01-09):
哥们我也正在做,就是还是小型继电器转化,应为模拟开关的电阻太大!!呵呵呵,多交流啊!!

网友:
用干簧继电器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呵呵,想明白了,谢谢。

引用图片

V_adin = Vin*(1+R1/Rf)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2012-07-16):
努力 努力

网友(2013-06-14):
Mark,之前看到了这个帖子,后来却怎么找都找不到。现在终于找到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