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ADSv1.2环境下移植DJYOS,开发板为mini2440

楼主(2010-12-17):
各位前辈好,我手中有一块mini2440开发板,JTAG接口是mini2440带的JTAG-MINI,我想用ADS来调试DJYOS,但是忙活几天移植弄不好。不知坛子上是否有移植好的,还请赐教。
谢谢!!

楼主:
等了一天了,都没有回复。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keil for arm下的分散加载文件换到ads下不能用了。
在ads下需要新的分散加载文件。
不知道是否有大侠能够研究一下。以下是整个工程和问题截图。

问题截图 (原文件名:问题截图.jpg)

网友:
注意“KEILMDK”这个符号,在pre_load.c、loader.c、memory.h这几个文件里用到这个符号,是在keilMDK的工程设置里面预定义的,在ads中要相应处理一下。

楼主:
按照你的指点,我把有“KEILMDK”的地方都进行了更改,还是有些问题。
总觉得这样一点点改不是办法,是否有前辈可以讲一下把DJYOS中的keil for arm工程移植到ADS环境下的方法??
使用keil for arm的时候,好像不能使用h-jtag,需要jlink,但是价格贵了些。
目前可能很多开发板都是提供h-jtag的,是否可以考虑提供ads下的djyos模板???这样可以方便使用h-jtag进行调试。
谢谢!!

网友:
ads太老了,新一些的内核都不支持,比如最近热得烫手的M3、M0等,都不支持,所有ads的功能,keilMDK都有。
hjtag的问题,在keilMDK配置仿真器时,选rdi接口就可以了,我用过,很好用的。

楼主:
谢谢4楼的指导,现在已经可以使用mdk和h-jta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