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top250做开关电源不

楼主(2010-12-17):
最近要做款开关电源,老板指定用top250还给出了大致的原理图,但就是不知道变压器怎么选择,VIN输出12.7V,VAC是检测交流有无,还有一个是反馈.大概300W.
如果有对这个熟悉的还请多多帮忙

网友:
做开关电源最主要还是试开关变压器参数,电路没什么难点

网友:
250做不到300W的。
而且单纯铝散热器的话,启动电流不能太大,否则很快热保护--来不及散出去,得加铜片。

网友:
pi expert 软件不用用参考?

网友:
这个ic在普通条件下估计做不了300    具体变压器设计可以参考PI的软件   最后在调整一下就可以的

楼主:
不好意思从来没有搞过开关电源,完全是赶鸭子上架的.我先找下你们说的pi expert .

网友(2011-10-30):
挺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