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V 4A(或者110V 2A)直流电机的驱动与调速问题,可控硅行不行?

楼主(2010-12-17):
终于忍不住要自己做台机机了。大部分东西都准备用进口垃圾,因为穷。
主轴看中了一个直流伺服电机,淘宝上卖38一个,标称60V4A,也有一家说是110V2A的。公司电脑不给上淘宝,现在没图没连接,不过搜一下应该很容易找到。
现在问题是怎么驱动,如果单买个60v或者110V的电源,暂时没找到适合的,而且无法调速。知道有可控硅这种东西,但不清楚是否适合。印象中拆过一个电磨,里面是可控硅调速的直流电机。
没办法上淘宝,只能在有啊找一找。像这种东西
http://youa.baidu.com/item/7d38397dbf8023f250a47751

输出在经过整流桥和滤波电容之后,能不能作为驱动调速电路?
或者,大家有没有其它的建议?反正是不需要精确调速,而且,我也喜欢二手的东西。最关键的一点,最好能便宜。

网友:
能用,效果不好。

网友:
把220v整流后,pwm调速到110v的占空比,应该可以,最好还是用隔离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220v整流后,pwm调速到110v的占空比,应该可以,最好还是用隔离电源

找个台式机电源来改?不知道它的变压器是什么结构,能不能把输出绕组串起来得到高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必了吧,淘宝上有卖给这个电机的电源的,你搜一下吧

网友:
自行车冲电器刚好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
试过不行,可用莫总-01的图改,就是还嘚一个变压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