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progressbar 垂直方式显示错误问题及本人解决办法.

楼主(2010-12-17):
void rtgui_theme_draw_progressbar(struct rtgui_progressbar* bar)
{
    /* draw progress bar */
    struct rtgui_dc* dc;
    struct rtgui_rect rect;
    int max = bar->range;
    int pos = bar->position;
    int left;
    rtgui_color_t bc;      //背景颜色

    /* begin drawing */
    dc = rtgui_dc_begin_drawing(&(bar->parent));
    if (dc == RT_NULL) return;

    bc = RTGUI_DC_BC(dc);
    rtgui_widget_get_rect(&(bar->parent), &rect);

    /* fill button rect with background color */
    bar->parent.gc.background = RTGUI_RGB(212, 208, 200);

    /* draw border */
    rect.x2 --; rect.y2 --;
    rtgui_dc_draw_border(dc, &rect, RTGUI_BORDER_SUNKEN);

    /* Nothing to draw */
    if (max == 0)
    {
        rtgui_dc_end_drawing(dc);
        return;
    }

    rect.x2 ++; rect.y2 ++;
    left = max - pos;
    rtgui_rect_inflate(&rect, -2);
    bar->parent.gc.background = RTGUI_RGB(0, 0, 255);

    if (bar->orient == RTGUI_VERTICAL)
    {
        /* Vertical bar grows from bottom to top */
        int dy = (rtgui_rect_height(rect) * left) / max;
        rect.y1 += dy;
        rtgui_dc_fill_rect(dc, &rect);

        RTGUI_DC_BC(dc) = bc;
        rect.y1 -= dy; rect.y2 = dy+rect.y1; //修正原版垂直显示错误
    //  rect.y1 -= dy; rect.y2 = dy;
        rtgui_dc_fill_rect(dc, &rect);
    }
    else
    {
        /* Horizontal bar grows from left to right */
        int dx = (rtgui_rect_width(rect) * left) / max;
        rect.x2 -= dx;
        rtgui_dc_fill_rect(dc, &rect);

        RTGUI_DC_BC(dc) = bc;
        rect.x1 = rect.x2; rect.x2 += dx;
        rtgui_dc_fill_rect(dc, &rect);
    }

    /* end drawing */
    rtgui_dc_end_drawing(dc);
    return;
}

网友:
指的是这个吗?

        rect.y1 -= dy; rect.y2 = dy+rect.y1; //修正原版垂直显示错误
    //  rect.y1 -= dy; rect.y2 = dy;

谢谢反馈。

楼主:
嗯.. 经过仿真数据得到的. 加上偏移量就显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