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项目“隧道挖掘机定位”,寻求指点迷津

楼主(2010-12-17):
有一台激光指向仪。隧道挖掘机必须沿着激光指向仪的指示方向前进,在三个轴向上的偏移必须在限定范围内,10cm。寻求高人指导。

    现在对其建模,认为有四个参数要测量,俯仰角、滚动角、偏向角、偏向位移。俯仰角为车体纵轴方向与水平面夹角,滚动角为车身横轴方向与水平面的夹角,偏向角为车身前进方向与激光指向方向的夹角,偏向位移为车体中心线与激光指向仪光线的垂直距离。其中俯仰角与滚动角可使用加速度传感器测量。但是偏向角偏向位移就不好测量了。因为挖掘机移动速度相当缓慢,陀螺仪很难运用于测量偏向角。
    语言表达能力有限,见谅。

网友:
盾构机?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也无奈。
    能测量四个数据就行。

网友:
其实没想象中复杂。现在有很多小型的挖掘机(挖排水道)。我们老板的厂就替几家加工过这种机械。

网友:
觉得可以参考光驱激光头的思路,激光头是3光束伺服。3光束加同步信号应该能满足

网友:
用一个镜子把光反射到线阵感光元件,两个这样的结构正交就可以了,应该配合重力方向传感器

网友:
又想一下,我那个想法有问题,用望远镜加上射像头,上个什么算法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摄像头一时之间难于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否细说一下?

网友(2011-05-13):
这个项目还是挺有用途的,某次工程在工地上路过一个隧道,短短二三十米的隧道居然里面是个Z字,一问才知道两头同时开挖的,中间对接,偏差了一米多,挖好后不敢修直,怕塌方了

网友:
用十字激光器+CCD就行

网友:
盾构机是咋开得,有方向盘木有

网友:
几何原理  这东好搞   测出一条基准线~~~~~去把   想怎么样放大摆弄都由得你

网友:
10cm   可以控制得到 但是 洗洞/钻洞时的  地构不同下沉等问题需要其实设备来保障 .还有工作时整能机械也会震阿震(可是有的盾机掉"地洞"内不见了..找不回来了~~~~~ 哈哈)

网友:
根据光的直进性,用人控制方向盘也可以。反正是缓变的。上面的望远镜就是个好题案。只要把望远镜固定在盾构机尾巴上,盾构机的前进方向和望远镜共线就可以了。这个调试可以在洞外作。望远镜桶越长,越准。

网友:
参考盐井钻机,打盐井时,连个间隔几百米的钻机,先向下钻,然后拐弯对钻,两个钻头能在导向系统的指引下会合。

导向原理应该是 陀螺仪 + 地磁

网友:
我倒有个馊主意。两端先钻2个同样深的竖井,一个井里放一个指向性很强的伽马射线源,另一端的盾构机上装一个带指向性的盖革计数器,由自动系统控制向射线源的方向挺进。。。。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谢谢两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偏了,能知道往哪个方向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工作面灰尘大,很难看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CCD怎么用呢?

网友:
我们这是人挖,挖一米就将管子推进一米几个人轮流挖,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如果偏了,能知道往哪个方向偏了?

接收器上下左右尝试,找到最佳接收角度然后测角就行了

网友:
成本上有什么要求
如果是为了隧道挖掘机配套的,直接买成品激光定位仪算了;工作面灰尘大可以换毫米波雷达定位仪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成本上没有太大要求,300K都可以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可否发我相关资料的链接呢?不胜感激!

网友:
望远镜靠谱,CCD接收即可。

网友:
记得之前看过一篇学术文章讨论D波段(150GHz)双多普勒成像技术,其中配图是实验室里的高分辨率雷达成像图,调整发射功率可以调整穿墙能力,画出3D图来。

毫米波雷达的指向精度高,也许更适合灰尘大的地下挖掘环境代替光学器件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成熟产品?

网友:
成熟的有V波段障碍指示雷达,现在用在多款汽车上做换线安全警示和自适应巡航控制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

网友:
看了主题, 还未明白要求.

隧道是多长的?  是直线挖还是弯弯曲曲的挖?

挖隧道, 比蜗牛还要慢的. 为什么要一个定位器?

找一个干测量的, 测准后, 安一支红激光.
挖机工就按激光的方向挖.
要转弯, 就再测一次, 再安一支红激光.

楼主:
回复 网友J:
1,挖掘机按照激光指向仪指向的方向运动,为直线。
2,就算挖隧道的速度比蜗牛还慢,但是方向不对的话,就一定会偏。

你说的办法就是目前工程中使用的办法,这样的办法需要靠人眼去观测挖掘机是否偏离了运动轨迹。但是由于某些应用环境下工作面灰尘大,很难看到激光斑点,所以有了改进的想法。

网友:
回复 网友H:

哟呵 楼主看样子是干工程的,不知道是老板还是技术员呢。好奇下。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样的办法需要靠人眼去观测挖掘机是否偏离了运动轨迹。但是由于某些应用环境下工作面灰尘大,很难看到激光斑点,所以有了改进的想法。

机器和人眼的原理一样,激光斑点人看不到,机器也够呛,比较难

网友:
用四个激光器个一个感光点阵就好喽激光就落在规定的四个点上好,落在其他点上就产生误差信号然后处理误差信号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人眼看,会累,机器不会。

网友:
为什么会叫"盾构机"?  哪位回答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H:

灰尘问题,美国的激光制导炸_弹都不行

网友:
貌似这个东西跟油田用的测斜仪很相近,我们单位给油田测井单位供动力调谐陀螺,据客户说他们已经弄出成品实验成功了。

他们要的动力调谐陀螺仪寻北用,因为井下gps和磁罗盘都不能用。

300k 完全可以做个光线惯导,还是精度比较高的那种,当然不考虑软件及人工成本。

不嫌麻烦的话可以弄个自准直经纬仪,人工操作。

网友:
没仔细看,楼主已提到 自准直经纬仪,当我胡说

楼主:
回复 网友L:
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