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ART接受数出现“richedit line insertion error”,急~

楼主(2010-12-17):
问题如下:
芯片使用LPC1114
在main函数里我定义了三个变量vmin, vmax, vcur,然后想用定时器中断的方式,每隔1ms进一次中断,判断当前值vcur是比vmin小,还是比vmax更大,如果出现这两种情况,就利用串口输出一个报警信号;
可是不知道哪里操作的问题,串口一直显示乱码,而且跳出一个提示框“richedit line insertion error”,请各路高手帮忙解答一下,拜托拜托,先谢过了咯~

ps:如果我直接让串口输出一串字符串就没有问题,如下代码中注释部分
if ( (timer16_0_counter > 0) && (timer16_0_counter <= 200) )
{
// printf("\n\r-- Please input any key on the keyboard --\n\r");
           if(vcur < vmin)
{
printf("\n\r-- Error! vcur < vmin --\n\r");
flag = 0;
}
if(vcur > vmax)
{
printf("\n\r-- Error! vcur > vmax --\n\r");
flag = 1;
}
if(flag == 0)  vcur++;
if(flag == 1)  vcur--;
}
else if ( timer16_0_counter > 200)
{
    timer16_0_counter = 0;
}

网友:
查一下时钟和波特率

网友(2011-02-28):
回复 楼主:

lz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你输出的信息太多太快, PC的串口接收程序在显示时出错, 主要是窗口来不用更新需显示的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高手,如果我不输出信息,把那些输出的地方注释掉,仅仅还包括原来的初始化,还出现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或者说我不管串口调试助手,继续我的工程,看能不能实现其功能,这样可以不 ?

网友:
而且,这样的错误会导致程序没法继续往下运行,会进入硬件错误中断,就出不来了~
怎么解决啊?

网友:
换个串口调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