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分离???

楼主(2010-12-17):
我的理解就是所有数字电路部分,公用一个地线

所有模拟电路公用一个地线。

两个地线都从电源的地线引出!!!!!!

这就是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隔离吗????

好像有的说,还有在模拟地和数字地,在返回电源之前,加滤波网络??

网友:
数字电路工作的电流,通过公共接地阻抗,对模拟电路产生干扰。

分开接地,避开了干扰。

“好像有的说,还有在模拟地和数字地,在返回电源之前,加滤波网络?? ”
--
模拟地和数字地,在返回电源之前,加滤波网络的话,如果滤波网络的阻抗(其实就是接地阻抗)有些大,不是自己给自己增加干扰么~~~
可以在电源处加滤波网络,稳定电源的输入。

楼主:
erxun 老孟的意思是,关键还是稳定电源,因为地线其实也是有阻抗的,数字电流的瞬间波峰电流,会影响模拟电路的地电压不是保持在地电压,稍微抬高一点。

数字和模拟的地线分离,避免上面的地线实际电压抬升??是这个意思吗?

顺便问一句,上面的图是从哪里来的???我想看看全书。

网友:
数字信号的回流信号通过地时,如果没有设置严格的镜像参考层,会流经模拟回路对模拟电路产生干扰…所以要分开铺地,中间尽量增加信号的阻抗使得回流不会经过模拟地,但是不是所有情况都要隔离,视情况而定

网友:
数字和模拟的地线分离,避免上面的地线实际电压抬升??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忘记出处了,此类资料其实很多的。

1条长1m、16x0.2mm的导线的直流电阻为38mΩ,自感为1.5μH。
当4A的直流电流流过它时,产生的压降为152mV;
当4A/μs的交变电流流过它时,产生的压降为6V!
数字电路工作时,电流可不是直流,di/dt一般都是比较大的。

网友:
对于没有真正设计经历的,比如我,接地,等长,驻波,漏电,爬电,热阻,直角,ESR,ESL,etc 神马都是浮云

楼主:
老孟,再问一次,你那个图好像是那个厂家的pdf截图,能给个名字吗?

网友:
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贴个PCB看看,好好学习。谢谢。

网友:
那最后两个地单点和电源地连接上可以吗?

网友:
如果处理好了数字信号的回流路径,不要跟模拟信号交叉,就不需要分别铺地。有时候不分开反而更好…

楼主:
高频是多点接地,为了接地电阻更小。

而低频,大电流,一般是单点接地。

楼主:
我以为这么基础的问题,只有我不会,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也在心里没底。

网友:
没一家公司的做法都不一样的。

网友(2011-01-27):
mark 一族来也

网友(2011-03-31):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离的实质不是把两个地分开来,而是把两种类型信号的参考平面分开来,以减少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回路面积,同时避免交叉回流造成的干扰。简单来说,就是数字信号在数字地的投影面上面布线,模拟信号在模拟地的投影面上面布线。

网友:
数字信号频繁的开关动作。
分离主要是为了降低高频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办法很多。

网友:
好好记录下 帮助还是很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字信号的回流信号通过地时,如果没有设置严格的镜像参考层,会流经模拟回路对模拟电路产生干扰…所以要分开铺地,中间尽量增加信号的阻抗使得回流不会经过模拟地,但是不是所有情况都要隔离,视情况而定

顶下~

网友:
好东西啊 ,但是不明白

网友(2011-05-02):
看完后 有点晕晕的

网友(2012-12-10):
没看懂,是不是有些大神要出来澄清一下啦。。。

网友(2013-02-17):
学而知无崖

网友:
我也想搞清楚。

网友:
图文并茂  mark 留底

网友(2013-03-19):
mark 有时间来看。

网友(2014-11-08):
还分的这么清啊

网友(2015-05-07):
看了这么多的有关共地的帖子,好像都没有说的很明白很确切,都是不了了之了。还请大神级别的坛友给予解决。

网友(2017-12-07):
书上是学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HARDWARE DESIGN TECHNIQUES是不是还有其他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