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评估arm程序占用的资源?谢谢

楼主(2010-12-17):
经常看到一些高手讨论程序的资源占用,如在liuweiele Liuwei的mp3软解码的帖子里有这样的回复:

gzhuli 咕唧霖:
没浮点运算能力的CPU还是移植整数的libmad或者helix好,只需要20-30MIPS就搞定了。

liuweiele Liuwei:
在S3C2440上,用float类型做MP3解码,要占用150MIPS上

请问以上的这些数据是在得到的呢?谢谢。

网友:
同问。。一直没搞清楚,还有就是功耗怎么算?

楼主:
呼唤高手

难道是有什么模拟器之类的东西……

楼主:
顶上去,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在helix mp3解码器的网页上看到这样一句话:
Tested with ARMulator, simulated zero-wait-state memory
看来果然是用模拟器测试的。只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样……

https://datatype.helixcommunity.org/Mp3dec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Average CPU Usage                           Processor Model (1)
Sample Rate  Channels  Bit Rate  ARM7TDMI  ARM9TDMI-REV2  ARM920T  ARM9E  StrongARM1  XScale
48.0 KHz  2  320 Kbps  30 MHz  24 MHz  27 MHz  20 MHz  20 MHz  20 MHz
44.1 KHz  2  128 Kbps  26 MHz  21 MHz  24 MHz  17 MHz  17 MHz  17 MHz

(1) Tested with ARMulator, simulated zero-wait-state memory

Memory Usage
ROM = 13446 Bytes (const globals)
RAM = 23816 Bytes (heap)
Total Data Memory = 37262 Bytes
Code Size = 21000 Bytes (approximately - depends on compiler)

楼主:
看来没什么人关心这个问题啊

网友:
性能数据,最好上板子实测,除非用accurate-cycle指令集模拟器, memory数据在板子上不好弄,用模拟器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ls兄弟,怎么用板子实测性能呢?

比如我用2440 400M来跑helix,理论上应该有不会占用多少系统资源,但是用什么方法来测试具体占用了多少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测一下板子的实际mips值,假设是300mips(一般板子厂家会提供这个值)。
用板子跑helix全速解码mp3文件,假设解码时间1分钟,mp3实际播放时间是10分钟,
那么helix的解码性能是300mips x 1分钟 / 10分钟 = 30m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