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通道示波器装了外壳后好像坏了,不管输入什么信号,都一条直线,汗~~

楼主(2010-12-17):
原来是正常的,我拆开对过壳子,装回后就不行了,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还没有碰到过,按键有反应没?从200mv/到500mv/变换时有继电器吸合声音没?

看是不是有什么金属物掉进去了?

网友:
呃。。。没心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键有反应的,也有继电器的声音.我认真查看了电路板,也是干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照片上看那条横线上没有毛刺,切换一下触发试试

楼主:
开机后,直线在屏幕的底部.偶尔会在像顶楼图片的位置,偶尔也会在屏幕顶部.

我现在怀疑触发电平的电路有故障了.

楼主:
触发方式都选了,情况都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触发电平不会有问题,因为触发电路在FPGA里,看看ADC的时钟好着没?你看看ADC芯片U9旁边的那个电阻R18还在不?有没有摔过?

网友:
明天周六,要监考英语4、6级,一天都不能上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周六,要监考英语4、6级,一天都不能上网

好的,我明天再检查检查.

网友:
表笔的接头有问题了吧。

楼主:
结果查到了,R18虚焊。

补焊后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到问题就好,中午休息上会儿网,监考真不是人干的事!

网友:
在高校当老师就是这样,回复【12楼】kunnsd 魏坤

在高校当老师就是这样,领导要求下面必须监考,自己不监考,回家休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CET4\6那玩意责任重大,是国家_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