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在RT_Thread上移LWIP的?

楼主(2010-12-17):
官网上下的那个RT-Thread-0.3.1里的stm32107跑不通,进中断两次后再也进不了了!谁有能跑通的,可不可以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
里面的是可以跑通的. 请根据你的平台做相应地修改.

楼主:
我看了一下与网络相关的IO什么的一样,硬件也一样,改一下IP地址不应该可以工作了吗?可是不进网络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一下与网络相关的IO什么的一样,硬件也一样,改一下IP地址不应该可以工作了吗?可是不进网络中断, 我第一次使用RT_Thread,不着如何使用FINISH,SHELL命令,是不是需要先使用命令才能行啊?

网友:
改IP也要看保证。 IP地址和你的PC同一个网段。 如果不同,是PING不通的
和FINSH,SHELL无关

网友:
改IP也要保证,硬件IP地址和你的PC同一个网段。 如果不同,是PING不通的
和FINSH,SHELL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同一个网段,我裸跑时的地址和有RT_Thread的IP地址一样,应该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