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借到一只松下A5系列的伺服电机,据说编码器很牛x有20bit,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读

楼主(2010-12-17):
用示波器看,不是AB相输出的,应该是要通信的,但不知走的什么协议

主要是想自己弄个驱动板伺服着玩玩,试试20bit编码器的威力

网友:
有可能类似容栅尺(电子游标尺)输出吧,一个时钟一个数据那种方式

楼主:
好像不是,没有时钟输入的,这几天慢慢研究研究

网友:
我说的意思他自己出时钟出数据,机制与51同步串口输出一样

网友:
小日本的协议是不对外公布的

研究也是白费力;你没有办法批量成品

不如研究,欧系高档的电机

网友:
樱花协议?之前遇到过 很B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意思他自己出时钟出数据,机制与51同步串口输出一样
现在看来似乎只是简单的差分信号,不知是不是普通的异步串口

回复 网友B:
小日本的协议是不对外公布的

研究也是白费力;你没有办法批量成品

不如研究,欧系高档的电机
明显只是好奇
而且欧系高档电机弄不到啊,如果是maxon之类的之前倒是接触过,编码器就是普通的2048线AB相输出,没什么搞头
倒是电机质量做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樱花协议?之前遇到过 很bt

哦?详细说说?

网友:
这个有搞头有空一起搞搞玩,正在弄台小雕刻机玩。
松下的码盘数据线写着D+ D-有点像USB的那种,估计是种差分通讯~

网友:
是单圈还是多圈,增量还是绝对值得啊?如果是增量的话使用万用表应该可以看到波形的,

网友:
万用表还是算了吧,抖抖编码器都去了几十格了。20bit单圈啊~

网友:
这个可能有点难,通讯协议是不公开的,你可以从伺服驱动器端输出差分编码器信号,具体分辨率可以设置。

楼主:
嗯,初步确定,是2.5mbps的485串口

网友:
好多鬼子的东东都是通讯形式的,而且协议不开放

网友:
搂主玩过maxon??我这里有个电机是直流伺服的,想减速(半速工作),板卡是松下的,要与松下机器通讯,所以不能换,能不能从编码器方面改改,可以是有偿的,多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传一份日系编码器的手册,也是RS485@2.5Mbps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回复 网友D:
何不把具体问题在此处说清楚?

网友:
建议使用与其配套的驱动器,然后从驱动器读取编码器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上传一份日系编码器的手册,也是rs485@2.5mbps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回复 网友D:
何不把具体问题在此处说清楚?
多摩川ts5668n20编码器手册 (原文件名:ts5668n20.pdf)

我要找些相关资料,还有马达型号,明后天一并传上来,还请诸位多关照

楼主(2011-01-17):
嗯,和多摩川的类似但不完全一样,以下是自己写的一个485转以太网的程序用lm3s8962监听回来的东西,大概清楚某几byte的意义,但有些还不知什么意思,不过要伺服控制应该够用了

理论上应该还能读出电机型号、温度之类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何不把具体问题在此处说清楚?

上图,楼主多帮忙,晚了些没找到相机,手机拍的,我手上有马达,可供研究--黑马达(有编号)和装置里面白的一样,可互换

网友:
需要减速至原来的1/2或者1/4,前面的减速机是专用型,减速比 15:1,maxom只能找到31:1的,送料器上用,大部分时候单向运动而且不好安装,累计误差会很大,控制板是网络通讯的,无从下手,能否从编码器入手改动,谢谢了

楼主:
楼上的可以考虑弄个单片机之类的,让编码器返回的脉冲数翻倍就是了,不过脉冲翻倍这事,不好做

网友:
和我想得差不多,现在有三种想法:

单片机脉冲*2;

如果原码盘是16线,看能不能换32线;

用齿轮组将编码器加速。

脉冲数翻倍real_zyf 能帮我做吗?需要什么可以商量
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我的qq:125210295

网友(2011-02-20):
我手里也有一只松下的A5驱动器+伺服电机,编码器标识符G,20BIT,增量式。

连接到驱动器上,还没有测试怎样通过驱动器读出信号。

lz想使用PS和/PS两条线来定位?我找了说明书,上面没详细说明。

继续关注,学习!

网友:
A5我同样买了一台回来,打开看才知是珠海松下生产的.
包装很好,但实物外观光洁度,造工就是了差点.拿上手就知是国产松下.
编码器是有不同.听说码盆是原日本三丰代工生产,晶片用是SONY的.
日本企业精神确是不同,就是能做出精品.
国内就刚相反,有名气的早去搞房地产了.有品牌就卖品牌,
原自己产品就找别的厂家代工生产.消费者真的要学聪明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何不把具体问题在此处说清楚?
上图,楼主多帮忙,晚了些没找到相机,手机拍的,我手上有马达,可供研究--黑马达(有编号)和装置里面白的一样,可互换

引用图片

<font ......

第一感觉是SMT贴片机器上的feeder

网友:
我正在搞这个伺服,在伺服驱动上,还要输出OA,OB,OZ的成对差分信号,不知道怎么接入到PLC了?

请问这里有没有搞过的朋友,指点?

拜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手里也有一只松下的a5驱动器+伺服电机,编码器标识符g,20bit,增量式。

连接到驱动器上,还没有测试怎样通过驱动器读出信号。

lz想使用ps和/ps两条线来定位?我找了说明书,上面没详细说明。

继续关注,学习!

我是用它的电机和码盘,自己的驱动板来玩,没用它自己的驱动器,目前效果不错

网友(2011-04-21):
回复 网友F:
我正在搞这个伺服,在伺服驱动上,还要输出oa,ob,oz的成对差分信号,不知道怎么接入到plc了?
请问这里有没有搞过的朋友,指点?
拜谢了!

你可以用个光耦转换下,我们都是用A5(原来是A4)的OZ不是还有个Z相集电极开路输出吗第19脚。然后把转换后的A,B分别接PLC的X0,X1就可以了。Z相都是回原点用的,所以你可以只在回原点的时候考虑他,平时只靠AB相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用它的电机和码盘,自己的驱动板来玩,没用它自己的驱动器,目前效果不错

牛人!看来你的驱动器做成功了~~强悍!

楼主(2011-05-25):
回复 网友G:

还好吧,简单做个三环伺服而已
毕竟20bit精度放在那里,电机本身做工也很好,和之前用2500线码盘的国产电机不是一个层次

不过好像那码盘有点非正弦,低速会有鬼叫声,不知是天生如此,还是少给了什么修正指令......

网友:
我有二个好象是+15V,0V,-15V,A,B,Z的直流伺服,用+12V,-12V可行吗?

网友(2011-11-22):
回复 楼主:
只用其码盘?你是把编码器盖子打开从里面直接引的ABZ信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只用其码盘?你是把编码器盖子打开从里面直接引的abz信号吗?

是“用其电机和码盘”

而且这码盘就算拆开也不会有abz信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理解错了。看来lz是从PS和/PS 差分信号中分解出来编码信息。能否详细讲一下如何做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理解错了。看来lz是从ps和/ps 差分信号中分解出来编码信息。能否详细讲一下如何做到吗?

参考19楼贴出来的xls

网友:
多谢,xls中第5,6行和8,9行应该分别是16位了,莫非高4位是第1,2行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何不把具体问题在此处说清楚?
上图,楼主多帮忙,晚了些没找到相机,手机拍的,我手上有马达,可供研究--黑马达(有编号)和装置里面白的一样,可互换

(原文件名:dsc00484.jpg)
引用图片

<font ......

图片里的东西是SMT贴片机的飞达(自动供料机构)哦

网友(2013-08-11):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何 ...

贴片机飞达?

网友:
试一下红圈部分是否有磁?

网友:
试的话可能两个都有实质是一个有。这个如果没处理过输出正弦波。

网友:
好强的帖子得顶顶

网友:
看看说明书,可以的。  但是这个是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初步确定,是2.5mbps的485串口

对头  但是是10M的  参考下Biss协议

网友(2014-06-02):
我也在找一家可以仿造A5电机厂家合作

网友:
你好,怎么样联系到你。我正在找原人开发松下A5电机。

网友I:
松下和安川的伺服电机编码器输出为485
maxon电机编码器不建议自己拆,大部分为胶粘的,需要烤

网友(2016-08-02):
引用 网友I:
松下和安川的伺服电机编码器输出为485
maxon电机编码器不建议自己拆,大部分为胶粘的,需要烤 ...

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只A5..说输出是2.5mbps 的485,可以用usb转485来测试这个输出吗?

网友:
请问大家一下,要怎么样才可以把数据读出来呢?我用usb转485接口,用串口调试助手,最高的波特率才能调到115200。。
看来需要用别的硬件才可以2.5mbps.
另外,读数据的话,应该是先要向编码器发出一个请求才可以,不是通电就直接有输出,对吗?

网友:
话说这里所说的2.5mbps是指的波特率吗?

网友(2016-10-30):
松下A5编码器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