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调试板联不上飞控,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0-12-17):
电脑上没有串口,只能通过USB转串口来连接四轴调试板,但死活联不上飞控和电调,ISP也不行,但调试板是好的,测试RXD、TXD没问题。

用自制的USB ASP就可以对飞控和电调烧固件,请问联不上是不是因为调试板不能经 USB串口 来转接?

怎样才能不用调试板对飞控、电调进行调试?

网友:
【楼主位】 sycy

可以使用USBASP+USB转串口(TTL)电平的线来进行烧录与调试。

方法:
1、先用USBASP把熔丝位设置好,并把BOOTLOADER烧到芯片
2、然后换USB转串口的线,连上TX、RX、GND三根线,再上电,应该在MK-TOOL的烧录界面上看到有MKBL:V0.1的字样,再然后就可以使用MK-TOOL的升级功能了。

需要注意的是USB转串口是要TTL电平输出的,不能是232电平输出的。

楼主:
现在用调试板+SUB串口可以调试了,但升级时还是会出现超时的情况,要好多次才能成功一次,但连接是没问题.
我的是2.0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