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STM32 FSMC总线,TFT (9325)液晶屏工作原理是什么,好苦恼啊!

楼主(2010-12-17):
买了一块板子,有实例,FSMC驱动TFT  看了半天的程序,完全没看懂,找资料啊,先了解FSMC 是什么,结果没找到起,连FSMC是个啥子都不知道,然后又找
TFT(IC_9325)显示原理,多到是多,但教程说的真的是垃圾,废话一大堆,,不知道是我笨,还是理解有问题,总之,几乎所有的教程,都是把,地址,X,Y寄存器,指针, 数据位,地址位,读,写 ,说了一片,,都没有正儿八经的,把这些功能连惯在一起来实现显示一个图片的功能,说一遍。所以,我晕得很啊,。希望,那位有好点的资料,和正确的方法,给我指点一下。感激不尽啊,,,我也是没法,喜欢这个玩意,业余爱好者,初学,请多多关照。

网友:
FSMC翻译过来就是灵活的静态存储器控制器,是用来驱动外部总线的。
关于外部总线,你可以想象一下51的外部总线,STM32的FSMC实际上跟51的外部总线是一样的,只不过性能更好,速度更快。
至于总线的优势,可以举个51外部总线的例子,51单片机驱动1864或者1602液晶,如果用IO口模拟液晶的时序,需要用指令分别控制RS,WR,EN控制线还有数据线;但是如果用的是外部总线,从汇编指令上来讲,只需要一条MOVX指令就解决问题了。二者的速度一目了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了哈,不知道有没有好点的资料,能否上传给我。

网友B:
TFT的数据接口为:D0-D15或者D0-D8.
TFT的控制线有:复位信号RST,片选CS,输出使能RD(读信号),写信号WE以及RS信号。
于STM32连线为: RST->GPIO, CS->NEx, RD->NOE, WE->RW, RS->A0(或者其他任何一条地址线)
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这个RS信号(我只说关键的这一点):
一般TFT的地址线只有1个RS.
以我用的OTM3225 控制芯片的TFT为例.RS=0的时候一般是写命令,RS=1的时候是写数据,把TFT作为只有2个地址的存储器对待.
RS接到哪一个地址线都是可以的。假如RS接到A0,而片选为NE4,总线宽度8位.
那么可以定义
#define Bank1_SRAM4_ADDR    ((u32)0x6C000000)
#define LCD_DATA_ADDR (Bank1_SRAM4_ADDR + 1)
#define LCD_CMD_ADDR  (Bank1_SRAM4_ADDR + 0)

那么写命令数据就是直接往LCD_CMD_ADDR写数据:(假设cmd,data为16位,而我的TFT数据接口是8位)
LCD_WRITE_CMD(unsigned short cmd)                           //写命令到TFT,16位要写2次
{
*(vu8*)LCD_CMD_ADDR=(cmd>>8);
*(vu8*)LCD_CMD_ADDR=(cmd);
}
写数据就是直接往LCD_DATA_ADDR写数据:
LCD_WRITE_DATA(unsigned short Data)                        //写数据到TFT
{
*(vu8*)LCD_DATA_ADDR=(Data>>8);
*(vu8*)LCD_DATA_ADDR=(Data);
}

至于RD,WE,RS,CS信号都已经是FSMC控制器自动产生的,不用理会,不过当然是FSMC及GPIO初始化要正确.而RST信号还是需要通过操作GPIO来完成的.

这是最基本的2个操作。而那些什么设置X,Y,设置窗口,设置亮度,设置。。。。都是由这2个操作组合完成的。

当然要注意我的TFT是OTM3225,至于9325我没用过,但我想大同小异.

72M HZ,320*240刷单色屏速度在 32fps左右.

网友:
楼上图文并茂,色艺双馨,8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同时挂多个屏的时候(简单起见多个同样的屏),是不是只要RS线接的地址线不同就行了?
如果没有其他的外设用fsmc的时候,能够挂几个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问同时挂多个屏的时候(简单起见多个同样的屏),是不是只要rs线接的地址线不同就行了?
如果没有其他的外设用fsmc的时候,能够挂几个屏呢?

多个屏我也没用过,不过我认为不是“只要RS线接的地址不同”,而是"CS接的NEx"要不一样。
RS只是指示读写的是寄存器还是数据,而不是片选.
片选是CS,当CS为低时,RS都是有效的。这样是不行的,严重的会造成IO口损坏。
比如假设屏A和屏B的片选CS都接到NE4上,A的RS接 A0,B的RS接A1,这样,当通过NE4为低时,要读取屏上的数据时,不管A0,A1都有一个状态,分别指示读取寄存器区还是数据。假设A0为1,A1为0,那么屏A指示读取数据,屏B指示读取寄存器。不管是哪种,屏A和屏B都有可能同时在总线上输出不同的数据,这样,呵呵,后果你懂的。

所以,不能简单通过RS接线地址不同来区分多个屏,而是要通过CS接的NEx不一样来区分,这样可以有NE1至NE4,也就是说可以接4个.
如果是更多屏幕,我觉得可以通过NEx与地址线做组合逻辑来形成多个CS信号,这样可以接更多屏幕.
比如 A15做 RS共用, A2-A0三条线做屏幕的片选地址,通过138译码器译成8个片选地址,这8个片选地址再通过与 NE1片选结合,最终输出8个有效的CSn,接到8个屏幕CS上.

网友:
学习了 我现在用的9331刷屏要死人

网友:
我的理解fmsc的意思就是一个内存地址控制器,但是和控制器连接的口线,读写有效信号,这些可以编程设置。

配置完成后,可以如同访问内部一般存储器访问,具体的过程是fmsc的事情

如同功能模块的调用。初始化模块,使用模块。

网友(2011-01-24):
回复 网友B:
tft的数据接口为:d0-d15或者d0-d8.
tft的控制线有:复位信号rst,片选cs,输出使能rd(读信号),写信号we以及rs信号。
于stm32连线为: rst->gpio, cs->nex, rd->noe, we->rw, rs->a0(或者其他任何一条地址线)
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这个rs信号(我只说关键的这一点):
一般tft的地址线只有1个rs.
以我用的otm3225 控制芯片的tft为例.rs=0的时候一般是写命令,rs=1的时候是写数据,把tft作为只有2个地址的存储器对待.
rs接到哪一个地址线都是可以的。假如rs接到a0,而片选为ne4,总线宽度8位.
那么可以定义
#define bank1_sram4_addr    ((u32)0x6c000000)
#define lcd_data_addr (bank1_......

感谢+1!~
我的lcd一直没调通,看你的资料我突然有了灵感,刚才去改了下宏参数,一下子全都调通了~

网友:
虽然没看大懂,但是貌似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
留着以后用

网友:
标记备用

网友:
4楼前辈教诲不小,谢谢了~~

网友(2011-03-22):
待会看 上课去 呵呵

网友:
又学习了一遍

网友:
没看懂不过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
4楼强悍···明白点了

网友:
不明白的是 地址是怎么算出来的 就一根线!!!

网友:
地址是自动置上去的
比如挂ne1,向0x60000000写,那么A0=0;
向0x60000002写,那么A0=1;

如果挂A1--RS
那么就加4。。
A2加8,以此类推

也就是说其实通过地址译码可以挂n个。。。

网友:
四楼强大啊

网友(2011-04-21):
正整这个

网友:
呵呵,刚百度完FSMC就看到如此好的帖子了,受教了。鉴于之前用过M128总线来驱动TFT,感觉原理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
另可以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07167
这贴中敝人的回复。

另有的是敝人做的STM32的FLAC音乐播放器,请移步:
"【开源作品】OOPY 音乐播放器,STM32 inside, 支持CD格式WAV、无损FLAC软解码播放,裸奔及赤裸开源,欢迎围观 "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47820

里面用的就是上面的那个屏TFT_OTM3225.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看来四楼解释,豁然开朗啊,谢谢

网友:
好,豁然开朗

网友:
学习了。我的2.8 LCD模块只能读到ID 9330。未能显示,不知道啥原因。用4楼的方法排查一下

网友(2011-05-25):
回复 网友D:

地址是自动置上去的???
还是不太明白唉,可不可以解释清楚一点呢??谢谢

网友:
mark一下 感觉能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2011-07-08):
要学的东西很多呀!

网友:
四楼 讲解精辟

网友:
冲四楼来回贴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向0x60000002写,那么A0=1;”,不是应该是向0x60000001写吗?A0应该是地址线的最后一位啊。求教

网友(2011-08-16):
又涨知识了

网友:
四楼太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用过STM,但是如果他没说错的话我猜就是因为FSMC的数据总线是16位的,也就是地址总线加1的话,对应内存地址+2,也即使地址对齐的问题

网友:
4楼 ,能否把你的屏的程序发给我一份以及屏和STM32的连接电路
我用的是爱英卓 2.8寸的屏  现在驱动有点问题 不能显示
屏型号  ET280QV02-BA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主有用啊

网友:
写得挺好的。谢谢了

网友:
4楼的解释详细。

网友:
mark 四楼强,一看,好像明白了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FSMC翻译过来就是灵活的静态存储器控制器,st做出来,主要是方便用户连接各种形式的存贮设备,如ram nor flash nand flash等
像这些你可以直接连接不需要另外的芯片。

网友:
其实二楼说得很原理。

网友:
马上就要开始学习STM32了,学习了

网友(2011-10-02):
谢谢:sharpufo
当了十年的老师,感觉惭愧。四楼十楼讲解通俗易懂,难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啊  看了你的回复,明白了很多,谢谢

网友:
FSMC真是让人头疼呀!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有同感哪!找不到中文例程。

网友:
高手云集啊

网友F(2011-11-02):
回复 网友B:

请问我是用BANK1,NE1,RS=A16。

那么我命令地址是不是0X60000000?
数据地址是不是0X60010000?

网友(2011-12-29):
正在看这个!好牛啊!~

网友:
4楼讲得很清楚,多谢了!

网友:
RS和NCS这两个是一对,你查手册看看能有几个NE吧,记得是4个,NE1~NE4,所以,最多挂4个显示不同的屏幕,fsmc就是把显示屏当存储器那样,而且可以自动匹配地址线和片选信号等,比用GPIO口模拟速度快,也简单些
曾经用103zet6挂过两块屏,都显示ucgui,还开了抗锯齿,也没觉得太闪,看来stm32f1系列还不错

网友:
好帖子,先MARK一下,准备要做方案要用到TFT屏,不知道用那款好,哈哈

网友:
准备用这种方式做一下

网友(2012-02-12):
刚开始接触FSMC总线,比较茫然,看到这样好的帖子——有信心了哈!

网友:
如果把rs线接到地址的高位呢,比如a15.然后是否可以用dma直接往命令地址和数据地址连续的写数据了

网友:
四楼讲解不错,理解容易,支持

网友:
木有用过,只用过SPI, I2C,并口的LCD,

网友(2012-05-27):
5楼的讲解太好了,明白了好多

网友:
看了4楼和42楼豁然开朗,受教了顶!

网友:
FSMC就是GPIO...

GPIO有16根线...假设控制信号线需要4个 那么地址线有12个...如果是按字节访问 那么最大空间是4KB....
小的可怜...但是优点是速度快...无论是赋值取值都是一条指令完成....

如果GPIO有32根线...那么访问的空间就会变得很大很大...同时也可以容纳更多的控制信号线与片选线挂更多的设备....
并且也可以单条指令完成读取写入...
寄存器是32位的...唯一的问题是得弄一个有32根线的GPIO组....

直接弄两个GPIO合在一起就行了 GPIOD GPIOE...
ok了 一个寄存器同时访问两个GPIO...
这个就是FSMC...

就是GPIO

网友:
强烈建议给予4楼精华

网友(2012-07-18):
引用 网友B:
TFT的数据接口为:D0-D15或者D0-D8.
TFT的控制线有:复位信号RST,片选CS,输出使能RD(读信号),写信号WE以及RS ...

大哥 真犀利  现在小弟也明白了、

网友:
mark FSMC
很好的资料

网友:
牛逼  正在学习FSMC

网友:
mark以前看过,现在又回来看一遍.

网友:
怎么没看到二楼?

网友:
很好,看懂了。谢谢了。

网友(2012-08-17):
引用 网友B:
TFT的数据接口为:D0-D15或者D0-D8.
TFT的控制线有:复位信号RST,片选CS,输出使能RD(读信号),写信号WE以及RS ...

有种顿悟的感觉  感谢 very much!

网友:
恩恩额恩,明白了

网友:
学习了,要实践一下.

网友(2012-10-05):
对FSMC 又明白了很多。

网友(2013-07-24):
看了5楼的回复 恍然明白了一个困扰好久的问题,大神啊  都想哭了

网友:
多谢 5楼sharpufo 图文并茂

网友:
我建议LZ先学会用IO模拟操作LCD,然后换成FSMC之后,你就知道FSMC是什么东东了以及优势在哪

网友:
用IO驱动也行,因为小容量的stm32f103是没有FSMC的。

网友:
mark     .标记一下

网友(2013-09-22):
其实,ST针对FSMC操作LCD有专门的技术文档介绍,我上传一个给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TFT的数据接口为:D0-D15或者D0-D8.
TFT的控制线有:复位信号RST,片选CS,输出使能RD(读信号),写信号WE以及RS ...

德艺双馨···

网友:
百度 = 9325中文完整版 望星天涯

网友(2014-03-30):
我理解的26根地址线实际上指的是以0x60000000为基地址的偏移地址,当数据线配置为8位时逻辑地址就是外部的实际地址,当数据线配置为16位时,逻辑地址与外部实际地址*2相对应。使用16位数据时要注意地址的移位。NEx实际也是偏移地址的4个起始地址的选择位

网友(2014-11-26):
引用 网友B:
TFT的数据接口为:D0-D15或者D0-D8.
TFT的控制线有:复位信号RST,片选CS,输出使能RD(读信号),写信号WE以及RS ...

这个解释的很明白,谢谢

网友(2018-12-20):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是的!

字数补丁,看了你这个,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