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和各位高手一个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0-12-17):
电路要求
1、输入信号0Hz到2MHz 和交流信号。
2、放大倍数最大为1000倍。
我使用的电路是AD8250

电路图说明,仪用放大器三级级联放大。每一级放大10倍。因为AD8250只有增益为10的时候带宽才能到2M。

出现问题如下
将两个输入端短接到地(只放大噪声),经过第一级放大过后输出到地有个200uV的误差电压。第二级有20mV的误差电压。第三级差不有170mV左右的。感觉噪声是一级一级放大的。这个有什么好办法没?

大家给点建议。

魏坤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没?

网友:
输出幅度是多少?

楼主:
170 mV就是Vpp  有效值大概为30mV

楼主:
就是一个噪声信号

网友(2012-05-31):
电源是怎么供电的,有没有加隔离……  你的噪声应该是从电源引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