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上实现us级别的定时

楼主(2010-12-18):
在stm32f103ze上,如何在rtt上实现us级别的定时,需要3us的准确延时,目前还没有好办法,请高手支招

网友:
读那个SysTick算时间,直接做3us的延时吧,另外,为了防止其他干扰,最好关闭中断。<3us太短了,一次上下文切换就没了>

网友:
还需要加上循环指令的时间,加上编译器的优化不一样,在内存上跑和flash上跑的时间又不一样,基本上只能看示波器才能比较准确。

我是读timer的,后来直接用指令延时了,这样更简单些,不需要硬件支持。

网友:
上电后把for循环的执行时间测出来,直接用指令延时得了。
我侧过,在stm32、72M主频,flash中运行程序,keilMDK3.7编译器,for循环执行时间是166nS,优化编译是97nS。

网友:
可以单开一个定时器,用得时候中断,不用时候关闭。用一个任务监测,需求可以在定时器中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