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_解有线电视机顶盒的技术--转

楼主(2010-12-18):
过破_解有线电视机顶盒的技术
破_解电视机顶盒,可接多台电视。本人声明:意在学习电子技术、交流电子技术。如有用本技术去非法接
入有线电视线路,造成的不必要损失及触犯法律,圴与本人无关!!

一、破_解思路
二、破_解原理
三、破_解方法
四、破_解原理图
一、破_解思路
有线电视加密的原理是这样的:电视台把接改来的电视信号先输入数字加密设备,把电视信号通过算法加密后向外输出终端的解密设备(机顶盒子)解密后输出普通的射频信号,再送到我们的终端接收设备,由电视放出画面。因电视只能是接收普通的射频信号(模拟信号),所以只能解密后再输入电视,由电视放出画面。有线电视加密法有多种,这里的是使用“加扰法”。在加密到解密这段线路,要想非法接入偷接电视信号,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是10000000分之一。但经解密器(机顶盒)解密后的信号任何可以常接收电视信号的电视机都能播放(即通用性,也可说是共用性),这就是破_解的切入点(破_解软件也需要切入点)。既然这样,但为什么一个机顶盒只能接一台电视机用呢?我也试验过,当通简单的方法接上两台电视机的时候,什么画面也没有了(因机顶盒有智能的识别功能)。问题就在这里,也是我要教会大家的精要所在。
至于如何利用这个“切入点”进行我们的“小人”行为呢?我们通过什么手段来欺骗机顶盒,让他以为是一台电视机呢?(就如破_解软件的时候,我们有时也要采用欺骗的方法来进行破_解)。我将会在下一点“破_解原理”中向大家说明。
二、破_解原理:
装在我们家里的那个盒子的工作原理:经加密的信号经输入端子输入,由其内部有关电路解除干扰信号(加扰法加密),再经输出端子输出正常的信号。其解密电路是否工作要有一个外部条件,就是电视的高频头反馈回来的信号。如果没有这个信号反馈回机顶盒,则其解扰电路不工作,照样输出未解密的信号,因而不能正常收看。其解密的频段分做若干段解密,如电视正在接收3频道,则电视的高频头就反馈3频道的谐振频率给机顶盒,机顶盒就能输出1——5频道的正常信号,如此类推。
因此可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破_解:
1、把机顶盒放在其中一台电视机(下称电视1)高频头附近,让其可以正常收看,再用分支器从输出端分支出信号到另外的电视机。这样的做法的一个缺点:就是另外的电视机只能接收电视1接收的频道附近的5个频道。南宁机顶盒破_解
2、用非与门电路或555电路制作一个开放式多谐振动器,其谐振频率只要能履盖有线电视的整个频段即可。(制作成本约6元左右)把这个谐振动器放在机顶盒的旁边。让机顶盒能接收到振动器发出的信号,再用分支器从机顶盒的输出端分支出多台电视机,这样,所有电视机就能接收所有频道的信号了。(下次发图)
3、用高频三极管如9018做一个高频发射电路,利用射频输出再次发射,只要小小发射功率,让机顶盒能接收得到即可。或用同轴视频线分支接入输入或输出端,的除去外层屏蔽线,只留中间的线长约1米,把这线绕在机顶盒。让泄漏出来的信号感应给机顶盒接收。(下次发有高频发射的图)接法如图:

提示解决机顶盒一台一机收看,变一台机顶盒让多台电视收看的方法思路,机顶盒的原理就是将数字电视信号变为传统模拟全电视信号,机顶盒的前端设置了智能收费卡,可以在未来设置开关,随意开放或者关闭每个机顶盒客户的电视数字信号,机顶盒的作用就是将有线光缆中的数字信号变成模拟全电视信号,机顶盒的后半部分就是一个遥控板,代替原电视的遥控电路,遥控选台,假如在机顶盒内部调谐器的输入端取出全电视模拟信号,外引出一个电视插座,再接一个电视分支器,可以用三分之、四分之、六分之等等,带两台电视、三台电视、五台电视。
。。。彻底破_解机顶盒一台一机的垄断,大家可以找懂电子电路知识的人帮助改装,花费不足十元,气死有线电视的全国垄断!本来机顶盒厂家完全可以生产一带二、一带三、一带四的机顶盒,但他们就是不做,助纣为孽,实在是不平啊。
  在内部调谐器的输入端取出全电视信号。在机顶盒的输入端是压缩的数字信号,经过解调后是输出全电视信号。该输出端也就是内部调谐器的输入端。
  在内部调谐器的输入端取出全电视模拟信号,外引出一个电视插座,再接一个电视分支器,可以用三分支、四分支、六分支等等,这完全可行(为了阻抗的匹配建议用分配器,以减少电视机之间的干扰)。最好在分配之前加一级超高频放大(约补偿10db)分支分配带来的信号损失。
  机顶盒的工作原理:输入压缩的数字信号,解码后得到全电视信号,经过内部调谐后再中频放大,鉴频后分离输出视频和音频。经过外部连接到电视机的视频音频输入端子。改动过程不需要割断原机顶盒电路,只需要用75欧姆的馈线加1000P左右瓷介电容(防止外接时短路对原机的影响)在全电视信号输出点焊接一下,把75欧姆的馈线的外皮接地(所谓接地,是接机顶盒的公用地线,也就是电源的负极)就可以了。

网友:
不一定有全电视信号的信号点,要是有的话早就破_解了。貌似是直接输出AV和色差信号

网友:
楼主你干脆做出来

我50一个先买一个的说

不过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的说哈

网友: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编码、复用、调制发射的根本就是数字信号,加扰是很久以前的技术。

楼主:
只是引起重视,呵呵,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其实我根本就没打算破_解,现在省台以上都网上直播,整个计算机放客厅从网上看也不错,光电的“鸡肋”,等几天说三网合一了,大家还得买机顶盒。

网友A:
广电是怎么样来识别机顶盒的合法性的?假若两台一模一样的机顶盒同时接入线路中,是不是都能正常工作呢?如能我们可以克隆呀!

网友(2013-02-19):
直接复制一张IC卡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电是怎么样来识别机顶盒的合法性的?假若两台一模一样的机顶盒同时接入线路中,是不是都能正常工作呢?如 ...

= =...本来就不是靠机顶盒来判断用户是否合法,机顶盒你随便复制,你接100台也没问题
问题在于加密信号需要的解密数据在那张智能卡里面,可是智能卡无法被复制,于是你有一百把锁头,但只有一把钥匙,只能一次开一把锁...

网友:
不看电视的路过

网友:
广电总局也不是吃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