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子函数中调用 rt_thread_delay() 函数栈溢出了。

楼主(2010-12-18):
测试了一下钩子,下面这个函数做为钩子函数挂上,不加rt_thread_delay(),很正常,加上以后栈马上溢出。

void led_thread_switch(struct rt_thread* from, struct rt_thread* to)
{
        if (strcmp(from->name, "led1") == 0)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
                rt_thread_delay(10);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2);
        }
        if (strcmp(from->name, "led2") == 0)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
                rt_thread_delay(10);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2);
        }
}

因为钩子是在线程切换时被调用,rt_thread_delay() 是让出处理器,这样处理当然没有道理,但我就是想试一下,果然出错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
我的理解:
钩子函数不是独立线程,而是由调度器在线程切换时调用,钩子函数没有上下文和线程控制块,rt_thread_delay()只能在独立线程中执行,rt__thread_delay()对TCB没做检查即执行了线程让出处理器的操作,导致内存崩溃。
没仔细跟踪进去看看,有时间跟进去看看。

网友:
不行啊,你挂接的是thread_switch的钩子,用rt_thread_delay()肯定会废掉的(同理idle_hook也会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