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网 能不能2台机子同时用一个口上网

楼主(2010-12-18):
在大学里的校园网内,查资料什么的很方便。但是校园网是个大的局域网,服务器判断用户的网卡物理地址后,才让其登录。要增加一个登录的计算机要多收钱,有什么办法,让2台机子同时共享上网呀?谢谢

网友:
用的什么客户端啊

网友:
同上,什么客户端。。。

以前我们用中兴和锐捷的都被破_解了,现在用的是web登陆,暂时还没发现漏洞

要简单的话,一台连,然后用无线转发出来就是

网友:
双网卡共享的办法最简单了

楼主:
不是很懂。登录软件 安腾网络的 有个小蝴蝶图标的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懂。登录软件 安腾网络的 有个小蝴蝶图标的那个

那估计也样是IEEE802.1X认证。是不是会屏蔽双网卡的啊,显示什么网络配置不对。

这个国外有个人破_解的,要是的话应该也可以用的。

网友:
Drcom  国内大部分都用这个,以前可以用一个路由器的方法共享,不知你们学校什么时候采购的设备,现在好像有的版本不行了,有的是用网页登录的,现在南大就是,我以前的学校是用客户端实现的,不知你的费用是按照时长计算还是流量计算

网友:
物理地址用个路由器,刷mac

网友:
可以把MAC地址改成一样的,这样获得的IP也一样.可以骗过服务器,不影响上网.

网友:
安腾,操他大爷。我抓过包,6s通信一次,还是加密的

网友:
我们学校用的是:Portal
是啥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安腾,操他大爷。我抓过包,6s通信一次,还是加密的

心跳包,不过你们这6秒一次,有点夸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把mac地址改成一样的,这样获得的ip也一样.可以骗过服务器,不影响上网.

愿闻其详,如何操作,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懂。登录软件 安腾网络的 有个小蝴蝶图标的那个
那估计也样是ieee802.1x认证。是不是会屏蔽双网卡的啊,显示什么网络配置不对。
这个国外有个人破_解的,要是的话应该也可以用的。

我加USB接口摄像头的时候,隔1分钟就提示一次,给网络公司打了电话,他们就解除了。看样子是屏蔽双网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简单的话,一台连,然后用无线转发出来就是

我们还是这个方法用得多……试试带颜色的字,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网上下一个MAC修改器的软件,将正常交费的电脑的MAC地址读出,将你要新加的电脑的MAC地址改为一样就行,如果自动获得的IP地址与你交费电脑的IP地址不一样,你手动修改成一样就行,只要MAC地址一样,就不会出现IP冲突的情况.

网友:
两张网卡+路由软件就可以了,简单

网友(2011-07-07):
解决屏蔽双网卡的问题就要用linux系统,通过linux认证软件认证。
使用openwrt路由,用它进行拨号上网。锐捷就可以用这种方式破_解。

网友:
普通路由器克隆以下mac地址,2台机器上网 完全没问题。
如果愿意研究的话,可以买个可以刷ddwrt的路由 试试!
还能控制功耗,设置详细参数!
100左右的有很多选择!

网友:
在一台电脑装个代理服务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