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笛卡尔坐标机器人 怎样控制笔在纸上写“大”字 两个坐标电机轴怎样相互协调

楼主(2010-12-18):
我想搞一个这样一个机构 在纸上写个"大"字  但不知道两个自由度怎么协调,用伺服电机??或者用到矩阵运算??

网友:
是毛笔还是其他笔,楼主不是个博士,也是个硕士

楼主:
不是啊 本科机电专业的  毛笔   只是对机器人比较感兴趣

网友:
打印位图,或用G代码画向量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毛笔还是其他笔,楼主不是个博士,也是个硕士

哈哈。。。讽刺啊~当然并无攻击的意思。。。

说实话,笛卡尔坐标系真不是那么快就能反应过来的

楼主:
真有那么难实现吗?我倒要挑战一下

网友:
前三楼的积分是一样的哦,呵呵~~~

前三楼积分居然一样的~~~ (原文件名:yy.JPG)

网友:
有加工轨迹就好办了,关键是加工轨迹如何生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加工轨迹就好办了,关键是加工轨迹如何生成

就是用类似数控的代码?
不能用纯的C语句来控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印位图,或用g代码画向量图

或者直接输入坐标点更方便, 一万个点坐标就足够了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yMDMyMjMy.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数据量那么大,学学Adobe吧,保存每笔画起点末尾点的位置,预存常用笔画的函数式(点撇竖弯勾)即可。你可以参考elm的单束激光投影机项目,里面就是实时计算笔画的 ,可以放大到无穷大无穷小

楼主:
点就不用这么多   我每条笔画都用曲线拟合 可以吗

网友:
同意11楼。不过有些中文字体本来就有矢量,看你能否提取出来了。

网友:
用来模拟笔迹!

楼主:
如果只要画出单调的线条 就不用取那么多点了吧

楼主:
关键是两个电机之间怎么协调啊??
我觉得我搞懂这个就搞懂机器人怎么协调运动了。  所以搞懂这个对我很重要

网友:
发个2010年广西电子大赛的试题,看看楼主是不是想做实现这样的功能
C题 简易绘图仪
【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简易绘图仪。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        自己设计制作绘图仪机械结构,控制系统;
(2)        绘图幅面:X轴方向25cm,Y轴方向25cm,图纸左下角为坐标原点;
(3)        绘图仪能进行自检,自动回到原点,然后在幅面内画一个以(12cm,12cm)为圆心直径为15cm的圆,并记录完成时间;
(4)        能键盘设定,画一个以[X(6~24),Y(6~24)]中任一点为圆心,直径在(5~10cm)间任意设定的圆,并记录完成时间。
    2、发挥部分
(1)        通过键盘设定,画出2个周期的正弦波形,并记录完成时间。
(2)        通过键盘设定,画出“A、B、C、D、E、F、G、H”中的一个英文字符,并记录完成时间。
(3)        通过键盘设定,画出“广西壮族自治区”中的一个汉字,并记录完成时间。
(4)        通过键盘设定字号大小,分四档设定,并记录完成时间。
(5)        其他。
三、说明
发挥部分中字体中心自定,不做要求。发挥部分第(1)项2个周期正弦波大小为10cm*5cm,发挥部分第(2)项测试时专家从8个英文字符中任选一个进行测试,发挥部分第(3)项测试时专家从七个字符中任选一个进行测试,发挥部分第(4)项字号大小从5cm*5cm至20cm*20cm分四档设定字号大小。作品为单独作品不得与PC机联机,画图板水平放置。

网友:
绘图仪结构 (原文件名:201009201038.jpg)

绘图仪局部1 (原文件名:201009201043.jpg)

绘图仪局部1 (原文件名:201009201046.jpg)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发个2010年广西电子大赛的试题,看看楼主是不是想做实现这样的功能
c题 简易绘图仪
【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简易绘图仪。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 自己设计制作绘图仪机械结构,控制系统;
(2) 绘图幅面:x轴方向25cm,y轴方向25cm,图纸左下角为坐标原点;
(3) 绘图仪能进行自检,自动回到原点,然后在幅面内画一个以(12cm,12cm)为圆心直径为15cm的圆,并记录完成时间;
(4) 能键盘设定,画一个以[x(6~24),y(6~24)]中任一点为圆心,直径在(5~10cm)间任意设定的圆,并记录完成时间。
    2、发挥部分
(1) 通过键盘设定,画出2个周期的正弦波形,并记录完成时间。
(2) 通过键盘设定,画出“a、b、c、d、e、f、g、h”中的一个英文字符,并记录完成时间。
(3) 通过键盘设定,画出“广西壮族自治区”......

newkey
你有那方面的资料吗?可以贡献一点不?:)

楼主:
有谁能提供下信息啊?感激不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