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控制IC OB2269容易损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2-18):
本公司一款锂电充电器,PWM控制采用IC OB2269,后级是单片机加运放LM358控制,产品从研发到量产过程中OB2269不良率挺高,请教各位是不是设计上哪里不对?

这是前级原理图,请指点

网友:
看不出来,帮顶

网友:
想必你这是手册上的推荐电路吧?
如果要分析的话,你要在各种状态下,测量电路的电压电流的应力,然后才能得出结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TAKS

网友(2011-05-25):
你这个电路确实IC容易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
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