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ega8和l6201的连接

楼主(2010-12-18):
谁能给个atmega8和l6201的硬件电路连接图啊,最好加上电路分析了,谢谢哦,外接晶振16M。不胜感激

网友(2014-02-25):
只需要连接IN1和IN2即可以控制啊

网友:
输入脚接单片机PWM输出脚,也可接普通IO口(用软件模拟PWM输出),使能脚就由你选择要不要,不用使能脚的话就将其置为高使能状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