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示波仪 第二版 双踪 个人修改版的个人修改版

楼主(2010-12-19):
在 not_at_all 的版本上的修改版.

  改进:
1.Vpp的计算,电平时时是以基线为0的绝对值电压,脉冲时时峰峰值
2.时基大于20MS的是时候,自动以扫描方式显示(时间不太准).
3.调整了一下键位和颜色.
4.Single方式的使用:
   调整好基线和时基,电压后菜单选Single,这时清显示,捕获后STOP直接显示波形,按RUN后显示动态波形,可以进一步调节参数,再按RUN开始下一次的捕获.就是
   RUN->RUN->STOP循环.

楼主:
这是代码:

一定解压在D盘,环境是Quartus II 8.0

                          键盘分布

   菜单1           菜单2          菜单3       |   菜单4   |
                                ---------------           ----
  每格时间+        每格时间-   |   每格电压+      每格电压-   |
                               |                              |
  菜单+/触发通道    菜单-      |   基线平移+      基线平移-   |
                               |                              |
  run/stop          AC/DC      |   触发平移+      触发平移-   |

我也加上这句:还是那么一句:因为放大系数和基线等参数需要重新校正,没有条件的不要随意升级。

另外问一下,我的示波器编号是19,魏老师是不是有我的基线电平和增益的DA的数据?

网友:
顶一下。

【1楼】zhxzhx 一丁

另外问一下,我的示波器编号是19,魏老师是不是有我的基线电平和增益的DA的数据?
这部分也是我的硬伤。我是用稳压电源通过电阻分压得到不同的直流电压,通过这样校准的,不过到了100mv,干扰太大,就没有校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在改变程序后需要自己校准,我的办法是用电池和多圈电位器产生控制电压,用示波器检测幅度(AGILENT 54641D 2G 350M),用万用表监测控制电压(FLUKE 8808)

网友:
呵呵!我还以为你用信号源校准呢!    有个示波器作为参考的确好很多

楼主:
参与的人怎少?

只好自己动手了,下一步我准备把基线和增益调整数据存flash里,在程序里调整,我的EPCS16不知还有多少地方?

网友:
【7楼】zhxzhx 一丁

下一步我准备把基线和增益调整数据存flash里
个人感觉这个作用不太大, 不如在程序中增加一个根据输入信号自动设置量程的功能,可能实用很多

楼主:
也可以考虑,就像单通道的一样,我准备给它动大手术,我发现LCD驱动和FIFO部分也可以改进,问题是时间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