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multisim中的一个电路图中需要有多个VCC值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0-12-19):
我想仿真一个电路图,但是原理图中需要用到2个VCC,A是5V的,B是20V的两个电压。我先从元件库中拽出来一个VCC作为5V的VCC使用,再拽出一个来默认是5V的,我把它修改为20V后,刚才的第1个VCC也变成20V了,没有5V的了。想请教一下,该怎么设置2个不同电压值的VCC?谢谢

网友:
我一般都用电池。把电池负极接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也用电池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