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推荐一N场管

楼主(2010-12-19):
要求:工作在20KHz开关状态,连续工作电流20A,耐压100V意思,通态电阻越小越好,价格当然是越低越好,首选金封,实在不行就塑封

网友:
540不行么?

网友:
开关电源常用如20N60

网友:
回复 楼主:

IRFB4310   耐压100V,导通电阻7毫欧

网友:
FD55N25  IRFP260

网友:
管子要留够余量   除非你的散热条件好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IRFP260,想找个RDS更小的

网友:
关注,想找个100V以下的,电流不大于10A,好驱动的,导通电阻小的

网友(2012-06-08):
260N是200V的啊,耐压越高内阻越大,如果选用100V的耐压是要低很多,IRFP4310,IRFP4110或者国产的NCE01H21T,RU190N10Q等等,有用到可以一起交流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