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电解电容耐压测试仪的原理是什么? ....

楼主(2010-12-19):
如果想吃一顿饺子,就得从冰箱里取出肉,剁馅儿,倒面粉、揉面、醒面,擀成皮儿,下锅……
一整个繁琐流程,就是为了出锅时那一嘴滚烫流油的热饺子。

如果这个过程,禁不住饿,零食下肚了,饺子出锅时也就不香了……《非诚勿扰3》

网友:
反复冲放电,每次加高一个系数??

网友:
下面是网上搜的

 电解电容器耐压测试及应用
  电容的耐压,表示电容在一定条件下连续使用所能承受的电压。如果加在电容上的工作电压超过额定电压,电容内部的绝缘介质就有可能被击穿,造成极片间短路或严重漏电。因此,电容的工作电压不能大于其额定耐压,以保证电路可靠工作。
  对于电解电容器,漏电流是性能指标中重要的一项。电解电容的漏电流与电压的关系密切,漏电流随工作电压的增高而增大。当工作电压接近阳极的赋能电压时,漏电流会急剧上升。通过测试电解电容的漏电电流,可以推算出它的极限耐压和额定耐压,对于电路中电容耐压的取值,有直接的参考意义。考试大质量工程师
  根据这个原理,笔者设计并制作了~款电容耐压测试仪,其线路简单、成本低廉、制作容易,较好地解决了业余条件下电容耐压测试的问题。
  测试仪电路原理如附图所示。
  变压器T1和T2型号相同,背靠背对接,提供高低压两组电源,并起到隔离作用。低压的经整流滤波后,由R1、DWl、Q1、Ral~Ral 1组成电流可调的恒流源。高压的经整流滤波后由Rbl~RblO、DW2分压,Q2输出可调的直流电压。使用时选择合适的电压Uc和电流Jc,将被测电容接到Cxa、Cxb两点上,此时会看到电压表指针缓慢偏转,达到一定的位置后静止,指针所指的电压即为该电容在漏电电流为lc时所承受的耐压。
  波段开关K3、K4(各单挡11位)分别是测试电压和电流(即漏电流)选择开关,其测试量程如表1所示。表2为则试电路中的元件清单。
  一、测试电路的使用方法
  1.将测试电压调到比电容额定电压高一些的挡位。如测试35V的申容。可将挡位放到64V,测试50v的电容,可将挡位放到64M或96V.挡位高一些对测试结果影响不大,只是挡位越高,三极管Q1的功耗相应会大一些。
  2.选择合适的测试电流。测试电流应根据电容容量来选择,容量越大测试电流也越大。对于4700μF以上的电容,可选择大于10mA的测试电流;对于1000~4700μF的电,容,可选择5mA左右的测试电流:对于10μF以下的电容,可选择0.2~1mA的测试电流。
  3.红色鳄鱼夹接电容正极,黑色鳄鱼夹接电容负极。接好后看到电压表指针先匀速缓慢偏转。正常情况下偏转位置应超过额定电压,当达到某一值时其指针偏转变慢,并且越来越慢,最终静止下来,此时电容的漏电流等于Q1集电极的恒流电流,电压表所指示的电压,为此电容在漏电电流为Ic时所承受的耐压,可粗略认为是该电容的极限耐压。
  4.测试完毕后将开关K2闭合,待电容放电后取下。
  表3是利用附图的测试电路测量的部分电解电容器的产品实例。
  二、测试经验总结
  1.电容容量越大,测试电流(漏电流)也应相应变大。
  国产的铝电解电容器,在额定电压6.3~450V,标称容量10~680μF时,漏电流可按下列公式计算:I≤(KxCxU)/1000公式中:I为漏电流(mA);K为系数(20℃±5℃时,K=O.03)
  U为额定工作电压(V);C为标称容量(μF);
  2.由于电解电容器只能单向工作,如将电解电容正负端接反测试,在5mA电流下测试其电压会极低,大约只有4V左右。
  3.长期不用的电解电容器,由于氧化膜的分解,容量、耐压都有一定的衰减,在第一次使用时,应先加低压(1/2额定耐压)老化一段时间(等效电解电容器的赋能)。
  4.同样的容量和耐压的电解电容器,其体积较大、分量较重的一般耐压性能更好些;同样的容量和耐压的电解电容器,其相同的测试电流,电压指针偏转快的,漏电流较小。考试大质量工程师
  5.正品电解电容极限耐压一般为其额定电压的120%左右。
  6.当工作电压高于额定电压时,电容就较容易击穿。因此选用电解电容时,应使额定电压高于实际工作电压,并要预留一定的余量,以应付电压的波动。一般情况下,额定电压应高于实际工作电压的10%~20%,对于工作电压稳定性较差的电路,可酌情预留更大的余量。
  7.使用本电路测试电解电容器,不会造成电容的损坏。
  三、测试电路的改进
  1.由于没有购买到合适的电压表头,DC250V以上挡不能指示。如果能够换成DC320v表头就比较理想。表头量程也不宜太大,否则会降低分辨率,用这样的表头去测试低耐压电容时,会造成读数偏差太大。
  2.为了取得更准确的测试电压,可将Rbl~Rbl0分压电阻换成相应稳压值的稳压管(加限流电阻)或多圈精密可调电阻。
  3.V1若换成数字式电压表,电压读数将更加直观、精确。不过需另外加装一组DC5v浮动电源。
  4.恒流电阻Ral~Rall,若用一只47∞电阻串联一只4.7kΩ多圈精密电位器代替后,其恒流值(1.1~12mA)可连续可调。
四、测试电路功能的扩展
  除了测试电解电容,本仪表还可以测试以下元件的部分参数:
  1.薄膜电容的耐压。薄膜电容的极限耐压一般高于其额定电压的50%~100%,测试时选择小电流挡(<lmA),电压可选择2倍额定电压。相同容量的电容,充电速度越快,漏电流和损耗越小,质量越好。金属化薄膜电容器在测试时如听到轻微的"啪啪"声,说明其内部有局部击穿,应降低测试电压。考试大质量工程师
  2.压敏电阻的保护电压。电压挡和电流挡都可以放在最大挡位测试,电压表头所指即为压敏电阻的保护电压。
  3.LED的工作电压。由于LED的工作电压较低(1.5-3V),需在Cxal、Cxbl处并联数字电压表,电流挡选择5~10mA,通过数字表读数。
  4.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对于1N4001系列耐压,其值小于250V的塑封二极管,电流挡可选择lmA,电压挡调至最高,利用电压表头读出其反向击穿电压。
  5.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压。电流挡调至1~5mA,电压挡可略高于其额定值,在电压表头上可读出二极管的实际的稳压值。

网友:
很实用哦, 希望有高手改良,,,谢谢

网友:
扬州双鸿电子做这个东西,我刚毕业的时候呆那个公司一段时间,但是测试的原理我不懂。

网友:
就是一个高压发生器输出恒流,电解高过额定电压漏电流会加大,达到一个额定值的漏电流的电压,就是耐压的极限电压.

网友:
这个要好好研究才行

网友:
这种耐压测试仪以前挑选铝电解电容的时候用过,还算有用,与阿莫看到的牌子一模一样。
但后来发现这个耐压测试仪有些问题,就是它确实可以测量电容耐压,但因为使用的是小电流测量,在用于高频开关电源的场合会有些问题,铝电解电容的实际耐压值比测量的会要低10%-20%,作为参考,这个仪器很好。

网友:
专门用来检查子母电容的

网友:
测量的是,电解电容在预设漏电流下的端电压。
显然,测试结果与预设的漏电流大小密切相关。

网友:
测电解可以,测薄膜电容应该会造成内伤。

网友:
这种测试仪我在本地卖电容的那里也有见过,我手上有个近几年的仿制品··电路基本一样外观差不少··可靠性差很多三条两头就杯具(输出高压调不动了)···
耐压值和你设定的漏电流关系很大,一般日系电容(小容量的)都可以在10uA上达到标称的耐压值··国产的小容量会略大一些,大容量电容有些放好久的初期在额定电压下漏电流也是大的恐怖有些都接近1mA了··有了这个以后按厂家提供的pdf(一般都有标漏电流)测试就知道电容是否达到耐压了···

网友:
还行啊,我这思路对了

我也是觉得从漏电流下手

呵呵,难得对一次,发帖记号一下。

网友:
感兴趣,谁推荐一个这个仪器比较好的品牌?

网友:
mark,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测量的是,电解电容在预设漏电流下的端电压。
显然,测试结果与预设的漏电流大小密切相关。
时代不同,标准不同,会否有较大的偏差?

是的。
这样的测试仪,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工程的需要,选择适当的预设漏电流来测试电容的耐压。
预设漏电流越小,意味着对电解电容的要求越严。
图中可见,左手边的旋钮就是用于预设漏电流的。
正因为它是用来测试电解电容的耐压的,所以,预设漏电流档位都是mA级(1~100)的恒流源。

网友:
是不是设定的电流值其实是“电容耐压测量的门限”?

当漏电电流大于设定门限,就停止增加电压,并把此时的电压值显示出来----这就算是耐压值了吧?

网友:
用单片机控制测试电压,比如以1v步进,逐步增加,当增加到某一电压值时(如26v),漏电电流超过了设定门限,就退回一档显示(如25v),这样应该容易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单片机控制测试电压,比如以1v步进,逐步增加,当增加到某一电压值时(如26v),漏电电流超过了设定门限,就退回一档显示(如25v),这样应该容易实现?

不用这么麻烦,少量模拟电路加一个表头就能搞定。
直接一个高压电压源,例如200V,后面接个可调恒流源,设定好恒流电流,接上电解,电解充电完成后的两端电压就是耐压。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大概了

网友:
循环加高电压,测试漏电流。

网友D(2011-06-11):
因为要搬家,刚刚把类似的东西打包。我手中有一个LCR Bridge Tester,澳洲海军用的老款测试仪器,可测电容、电感、及变压器的圈数比等,等我安顿好后,把有关线路图发上来。

网友:
如果看一下LCR测试仪表就知道了。

网友(2011-11-15):
很实用哦, 希望有高手改良

网友(2015-07-27):
很实用的小设备,期待高手打开改良一下

网友(2022-05-07):
引用 网友D:
因为要搬家,刚刚把类似的东西打包。我手中有一个LCR Bridge Tester,澳洲海军用的老款测试仪器,可测电容 ...

什么时候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