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孩子 前辈 请教一下 固件的编写流程

楼主(2010-12-19):
傻孩子 前辈  请教一下 固件编写的一些事情,像USBASP,avrisp这样的固件的编写原理?应该怎么写?先行谢过

网友:
你首先要阅读芯片公开的编程方法,比如AVR Mega系列芯片的ISP编程方法就可以很容易从
数据手册上找到。
接下来,你就要考虑如何建立一个通道,将你希望写入Flash的数据通过这个通道根据刚刚
从数据手册中学到的方法写入到芯片中。
至于通讯协议,同学接口之类的神马都是浮云,根据情况和需要自己决定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
非常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