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用LM339做的电量显示电路仿真怎么出错?求助高手!

楼主(2010-12-19):
我用LM339做的电量显示电路仿真怎么出错?求助高手!
我刚刚学习Proteus仿真,刚做了几个单片机的小程序仿真,现在做了LM339的模拟电路仿真电路,怎么老是报错,不知道是哪里出错,电路实际用的电路,求助本论坛高手帮助!谢谢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05669TONQJK.rar(文件大小:14K) (原文件名:5级电量显示电路.rar)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lm339做的电量显示电路仿真怎么出错?求助高手!

1。两处电路的低级错误:
   电源是被短路了的。
   开关左端和电阻R1右端之间也是短路了的。
2。LM339的仿真模型不存在。
   可以选用LP339来代替。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看看我用3914做的光带显示器。

原帖Proteus-有瑕疵的LED光柱模型求助?【已解决】!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1260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angqh1983&bbs_id=9999###

楼主:
2楼你好,我已经把那个开关修改了,,已经用Lp339了,还是不行,能帮我详细分析一下么,,谢谢
3楼你好,你的那个电路不错,能修改一下驱动5级电量显示的电路么,,?就是14.8V的电压,按照电压放电的高低显示5级电量,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轻松完成,这是正负信号输入的典型电路,你可以搜一下PDF文档内部就有典型的电路,LM3914就是光带驱动芯片内部已经集成了电压比较器,和vref。驱动五个那几个LED就可以不接,驱动的LED越多精度不是越高吗?还可以把等级细分一下!

网友:
我也留个记号

楼主:
wangqh1983 吴鸣 你好,,你在4楼的电路,,没有看懂你的317是怎么供电的,,如果用LM339做一个14.8V的电池按电压高低即按电量5级显示怎么做,电路该怎么做?,,

网友:
楼主的问题在于电路设计能力的欠缺,还有电路试验基本功的欠缺。

点击图片看大图,说明全在图中,仅供参考。

楼主:
感谢楼上的JQ_Lin 和wangqh1983 吴鸣
通过这次在本论坛发帖求助,学习了很多知识,对339有了一些了解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