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键,LED显示的程序问题,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0-12-19):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key( clk ,rst, key,led);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key;
  output led;

  wire hhreg;
  wire llreg;

  keyscan u1 (
  .clk(clk),
  .rst(rst),
  .key1(key),
  .hhreg(hhreg),
  .llreg(llreg)

  );

keyout u2 (
  .clk(clk),
  .rst(rst),
  .hhreg(hhreg),
  .llreg(llreg),
  .led(led)
  );

endmodule

module keyscan ( clk ,rst,key1 ,hhreg,llreg);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key1;
//output  led;
output  hhreg;
output  llreg;

parameter t1ms=16'd19_999;

reg [15:0] count;

reg h2hreg;
reg h2lreg;
reg l2hreg;
reg l2lreg;
reg isen;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

      if(!rst)
       begin
          isen <=1'b0;
          count<=16'd0;
       end
      else if(count==t1ms)
        begin
          isen <=1'b1;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

     if(!rst)
       begin
         h2hreg <=1'b1;
         h2lreg <=1'b1;
         l2hreg <=1'b0;
         l2lreg <=1'b0;

       end
     else
       begin
         h2hreg <=key1;
         h2lreg <=h2hreg;
         l2hreg <=key1;
         l2lreg <=l2hreg;
       end

  assign   hhreg = isen? (h2hreg&!h2lreg):1'b0;
  assign   llreg = isen? (!l2hreg&l2lreg):1'b0;

endmodule

//*********************************************************

module keyout ( clk ,rst ,hhreg,llreg,led);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hhreg;
input  llreg;
output  led;

parameter t20ms=20'hfffff;

reg [19:0] count; //20ms
reg led1;
//reg led1;
reg [1:0] i;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

      if(!rst)
       begin

          count<=20'd0;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

      if(!rst)
       begin
          i<=2'd0;
          count<=20'd0;
       end
     else if(count==t20ms)
       begin
        case (i)

           2'd0:
             begin
               if(hhreg) i<=2'd1;
               else if(llreg) i<=2'd2;
             end
           2'd1:

                 begin
                  led1<=1'b0;
                  i<=2'd0;
                 end
           2'd2:

                 begin

                  led1<=1'b1;
                  i<=2'd0;
                  end
          endcase
        end

assign  led=led1;

endmodule

楼主:
为何老显示  COUNT这个变量有问题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ount[19]" at key.v(137)
Error (10029): Constant driver at key.v(143)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ount[18]" at key.v(137)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ount[17]" at key.v(137)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ount[16]" at key.v(137)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ount[15]" at key.v(137)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ount[14]" at key.v(137)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ount[13]" at key.v(137)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ount[12]" at key.v(137)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ount[11]" at key.v(137)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ount[10]" at key.v(137)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ount[9]" at key.v(137)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ount[8]" at key.v(137)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ount[7]" at key.v(137)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ount[6]" at key.v(137)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ount[5]" at key.v(137)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ount[4]" at key.v(137)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ount[3]" at key.v(137)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count[2]" at key.v(137)
Error: Can't elaborate user hierarchy "keyout:u2"

楼主:
解决了 把最后一个count<=20'd0; 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