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蚀覆铜板前覆铜板打磨,除了用砂纸擦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楼主(2010-12-19):
腐蚀覆铜板前每次都要先用砂纸擦覆铜板,有时擦的不干净点还会导致后面腐蚀时腐蚀不掉,感觉很麻烦,特别是腐蚀大板子时,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分享下

网友A:
腐蚀的时候加点盐酸里边就好了

网友B:
我一般用洗碗用的绿色布

网友C:
刷厕所的稀硫酸啊,蘸一下就光亮如镜了。完全不用担心砂纸的划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刷厕所的稀硫酸啊,蘸一下就光亮如镜了。完全不用担心砂纸的划痕

没有用过,具体叫什么名称知道吗,在淘宝上没有搜到

网友:
洗厕所的叫通渠水,其实也可以用碱水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钢丝球效果不好,用过,太松了,擦不干净覆铜板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刚用洁厕水试了下,效果也不佳呀

网友:
用橡皮擦 黑色的那种

网友F:
稀酸啊,蘸一下就光亮如镜了,然后立即用水冲一下,不会闪亮的,但是效果相当好,因为你用酸将表面腐蚀出小坑(肉眼看不出,用显微镜),这样用熨斗稍微热一下就能很好附着上,我能做到5mil 从不失手!

网友:
淘宝不让卖危险化学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电瓶液?小时候经常用他和碳酸钠反映很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F:

稀酸啊,蘸一下就光亮如镜了,然后立即用水冲一下,不会闪亮的,但是效果相当好,因为你用酸将表面腐蚀出小坑(肉眼看不出,用显微镜),这样用熨斗稍微热一下就能很好附着上,我能做到5mil 从不失手!

稀酸哪有卖的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瓶里的电解液,汽车商店就有

网友:
用清洁球效果很好的呀,再用点双氧水或是融入松香的酒精。用细砂纸是最好的了。

网友(2019-09-22):
引用 网友A:
腐蚀的时候加点盐酸里边就好了

加盐酸效果比打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洗碗用的绿色布

绿色布算不上砂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厕所的稀硫酸啊,蘸一下就光亮如镜了。完全不用担心砂纸的划痕

威猛先生是稀硫酸么?听说洁厕灵是稀硫酸
你说的蘸一下什么意思?用威猛先生+水配成溶液,然后覆铜板整个丢进去,马上拿出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稀酸啊,蘸一下就光亮如镜了,然后立即用水冲一下,不会闪亮的,但是效果相当好,因为你用酸将表面腐蚀出小 ...

不蘸也挺光亮的,你怎么知道是否蘸到位了呢

网友:
白醋就行

网友:
绿色洗碗布+1

网友:
以前都是用去污粉,非常光亮.

网友G:
五块钱就能打样,何必这么麻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F:

挖坟了,快10年, 洗厕所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五块钱就能打样,何必这么麻烦呢

这个是10年前的老帖子了

网友:
用研磨膏 老帖蹭热度

网友:
为啥不去打样 要自己弄PCB ? 差这两天时间嘛》?  、、

我靠原来是个挖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