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故障,无法打开PCB文件,求解

楼主(2010-12-19):
可以打开原理图,但打开PCB文件提示ntdll.dll或者advpcb.dll有问题。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7C930F86 in module 'ntdll.dll'. Write of address 003E0845 at 7C930F86.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89F55A2 in module 'ADVPCB.DLL'. Read of address 00000000 at 089F55A2.
以上是Altium Designer6.9给出的提示
Altium Designer Winter09有时给出类似提示,有时在打开PCB文件时直接关闭程序。
前天晚上发现这问题,重装了下系统,也没解决。上午下了个绿色版的6.8,用了一次,下午又不行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重装一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统和软件都重装过啦,正在下V9版的altium designer,实在不行就换PADS吧。。

楼主:
已经解决,原因是altium designer最多支持到4核心处理器,在资源管理器中找到dxp.exe然后设置只使用cpu0-cpu3,然后打开PCB文件就可以了。最近把大学时期用的AMD Sempron机器换成了AMD 1055t才导致的故障。

网友:
牛13,你的电脑

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2-05-07):
你好,请问下怎么设置CPU???

网友B(2014-08-01):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原因是altium designer最多支持到4核心处理器,在资源管理器中找到dxp.exe然后设置只使用cpu0-cp ...

任务管理器---->右键  ????
遇到同一个问题,只是我的电脑原本也就只有4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务管理器---->右键  ????
遇到同一个问题,只是我的电脑原本也就只有4核啊 ...

在任务管理器里面找到DXP.exe的进程,然后右键->设置相关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任务管理器里面找到DXP.exe的进程,然后右键->设置相关性

我用的XP系统,公司电脑按照你这个设置,只可以勾选2个CPU。还是没解决

网友(2020-02-15):
昨天WIN10 自动升级后,今天AD打开PCB文件卡死! 有遇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