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C8 如何时把NIOS II的程序和配置信息都存在EPCS16N里面?

楼主(2010-12-19):
基本硬件结构:
  EP2C8加SDRAM跑Nios II , 配置芯片为 EPCS16N , 只留了JTAG口, AS口没留出来。

问题:
配置信息可以用JTAG口存入EPCS16N并上电可正常配置,现要求Nios 的程序也一起存入EPCS16N芯片,上电自动加入SDRAM并启动。

试过用flash programmer 添加了SOP文件及ELF文件然后用USB-Blaster编程。完成后上电无反应!

如果只写配置信息, Nios用IDE直接下载到内存中可以正常跑起来。

试过Quartus 9.0, 10.0都不成功。

SOPC中对Nios核配置为:

Reset Vector Memory: epcs            offset: 0
Exception Vector Memory: sdram       offset: 0x20

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可能要把2个文件合并下载什么的吧,试试吧

网友:
可以用NIOS的flash programmer 同时下载两个文件
Reset Vector Memory: epcs            offset: 0
Exception Vector Memory: sdram
第一个是硬件的配置文件.sof,便宜量为0
第二个是NISO编写是软件.elf,偏移量不用写,自动生成的
一起烧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nios的flash programmer 同时下载两个文件
reset vector memory: epcs            offset: 0
exception vector memory: sdram
第一个是硬件的配置文件.sof,便宜量为0
第二个是niso编写是软件.elf,偏移量不用写,自动生成的
一起烧就行了

也试过了。 下载过程没有什么明显错误,但下载完上电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