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M051的EBI总线的用法

楼主(2010-12-19):
马老师你好:我有两个关于M051的EBI总线的使用问题,见链接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61429&bbs_page_no=1&bbs_id=3011,想问一下:
1。如何正确使用EBI的8bit和16bit模式?
2.如果EBI总线上接了多个器件,且想用P2当作不同的地址选择线,改如何操作多个EBI上的器件呢?如何定义各自的地址?
  outpb((uint8_t *)DRVEBI_BASE_ADDR+DAC1Addr,data ); //DAC1Addr=0xFEFF   P2.0=CS    这样可以指定P2.0当作CS的器件吗?
谢谢。

网友:
我想LZ还是先仔细复习微机原理中的地址、数据、控制三总线的并行总线的概念。

你到底是使用I/O口模拟并行口还是直接使用EBI总线?先贴个硬件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