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按键控制2组输出LED

楼主(2010-12-19):
请教,在不用单片机的情况下,有实现以下功能的IC或电路吗?菜鸟,请各位帮忙指点下。PS:控制一个小贴片LED。
忘记补充pcb尺寸才7.5*7.5mm,头大中。按键尺寸比较大可以单独布线在另外一块pcb上的。谢谢

参考电路 (原文件名:1.png)

按键K1按一次接R1 IC1 第1pin输出Hi,IC1 第2pin输出Low.
K1按第二次接R2 IC1第1pin输出Low,IC1第2pin输出Hi.
K1按第三次IC 第1pin及第2pin均输出Low.
不停的按就不停的循环以上动作。

网友:
一个单触发器或者等同电路就可以。。。

网友:
怎么搞啊 不用IC?

网友:
你这个可以用一个手电筒开关,就是两开一关的那种开关,大小估计也能满足你的要求,你这个是做手电筒吗
这是我随便在网上搜的,你可以找找,应该有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