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orgon Meducer 如何通过宏引用插入汇编代码段?

楼主(2010-12-20):
#asm
         goto $+1
         goto $+1
         goto $+1
    #endasm
目的是想将这段汇编代码直接插入到程序中。goto $+1 代表任意一条汇编指令,假定单片机只支持  #asm  ...  #endasm方式插入汇编语句

void main(void)
{
     SysInit();
     delayn         //希望宏展开后变成以上汇编代码段
     while(1);
}

void main(void)//希望宏展开后变成以上汇编代码段

{
     SysInit();
     #asm
         goto $+1
         goto $+1
         goto $+1
    #endasm
     while(1);
}

我这样试了不行:
  #define  delayn    #asm\
                          goto $+1\
                          goto $+1\
                          goto $+1\
                     #endasm\
把汇编代码做成函数,再通过引用宏来调用应该可以,但我不想,因为堆栈不够。

网友:
看你是什么编译器了……
用asm("...")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你是什么编译器了……
用asm("...")看看

编译器 ICCAVR
没有其它方法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