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楼主(2010-12-20):
刚开始学习verilog,学习过程中总是拿C进行对比。这两天在看书,书上讲了一些状态机的例子,有些疑问请教大家:
如果我想通过FPGA控制外部的器件,我总要通过FPGA给器件写控制字,在C里实现起来很简单就是定义一个变量,然后把这个变量写到器件特定的寄存器里就OK啦,但是用verilog怎么实现呢?请大家说说思路,为我这只菜鸟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拿C跟VERILOG比,你就学废了…HDL的意思是硬件描述语言,不是编程语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跟我同学的意见一样,我现在也在尽量转换自己的思路。

网友:
先找个基本的语法书看看。写代码的时候,脑子中想的是些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

网友:
写的时候要想的是些数电的东西,不仅仅是描述一个功能 ,而是在描述一个数字电路能实现的玩意,不要把一切丢给综合器!更不要以为这玩意是软件!

网友:
楼主太强了,没这样玩过!
期待你的成果。。。

网友:
我觉得FPGA/CPLD应该叫配置,不应该叫编程。因为它是通过HDL硬件描述语言来配置内部电路的工作状态。而单片机,DSP这类的应该叫编程,因为他是通过执行二进制代码来完成操作的。个人愚见,请不要拍砖,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的回帖! 我感觉硬件描述性语言和高级语言的确有很大差别 不光是语法上 更体现在思想上
我最终要做的是用FPGA实现对一个无线模块的控制 无线模块是SPI口的 FPGA需要通过SPI口向无线模块里写控制字和数据/读返回的数据 查了些相关资料 书上有详细介绍关于SPI状态机的程序 而且可以实现 但是我不太懂控制字怎么产生并且通过SPI状态机传递到无线模块?
    最近问了问同学 他给出的建议是用FPGA内部的M4K RAM做一个RAM 在这个RAM里面固化所有的无线模块寄存器的地址和控制字 经过一定的时钟周期以后发送一个地址和控制字 已达到对无线模块的控制的目的
    以上就是同学关于这个问题解决的思路 我想了一段时间感觉没有更好的办法 决定采用这个方法 不过最近有一门考试 做的话估计要到下周了

网友:
FPGA最无聊的应用就是低速的时序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倒不这样认为 FPGA相对于其他器件的优势在于它的并行特性 比如你做采集 很重要的要考虑同步的问题 FPGA利用并行的优势就可以很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用其他器件可能解决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