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的普通IO口给外部设备提供时钟源行不?

楼主(2010-12-20):
小弟的板子上有一块网卡芯片,需要提供125M的时钟,我用FPGA的普通IO口给它提供时钟源,而不用FPGA的PLL时钟源输出,这样行不?利弊在哪里呢?如果用普通的IO口,PCB上要好布线一点,如果用PLL输出,FPGA上的IO数据脚的延时与PLL时钟脚的延时差别有多大呢?我用的FPGA的型号是EP3C5E144。

网友:
那要看你的网卡芯片对这个时钟的要求了
不过还是不建议你用普通的IO来提供时钟 效果会蛮差的 用CLK_OUT引脚会稍微好点
那些延时 Compile的结束的时候可以看到的  PCB的板级delay的话 最好算到里面 然后用sdc约束下

网友:
我觉得不可以!利就是省事,弊就是无法保证时钟质量,不过我还没听过用IO口做时钟的。。。出来的波形应该不怎么样

网友:
奇怪XILONX XC3S并无专用时钟输出

网友:
125M高了点,IO可能不行。什么网卡芯片要这么高的时钟啊?
一般的百兆网卡25M就可以了。

网友:
现代低端FPGA的IO 输出300MHz应该不成问题
IOB支持DDR的,相位对齐也不成问题

网友:
GMII 125MKz CLK,FPGA IO出完全没问题,内部有PLL,什么抖动占空比的都可以搞定了。

网友:
可以,但不是很好

网友:
一般来说问题不大,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
只要你的网卡芯片能接受就行了。
坏处就是jitter不能保证,用clkout管脚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