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与51单片机串口通信不成功

楼主(2010-12-20):
急救!!
有那位兄弟用2440跟其它单片机串口通信的
我现在出现了个问题,就是2440与PC机串口通信成功
   51单片机与PC机串口通信成功
但就是出现 51单片机与2440串口通信的时候不成功无反应。
    那位老大知道的请指导下了,谢谢!

网友:
这位兄弟,不要一出现小问题,就急忙到网上来问。象这种小问题,首先要独立思考水平才能提高。建议你用示波器观察一下信号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看你用哪个口了,UART0的话 被占用了 UART2 ,3 我的是做了232电平转换,才和51接线 我试过了,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硬件

网友:
你TX RX交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