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参考电压(可通过软件选择VDD或施加在外部参考引脚上的电压作为ADC 参考电压),有

楼主(2010-12-20):
可通过软件选择VDD或施加在外部参考引脚上的电压作为ADC 参考电压。PIC18datasheet的原话:
VCFG1:负参考电压选择位
1 = 负参考电压通过VREF- 引脚从外部提供。
0 = 负参考电压由VSS 在内部提供。
VCFG0:正参考电压选择位
1 = 正参考电压通过VREF+ 引脚从外部提供。
0 = 正参考电压由VDD 在内部提供。
问题:如果我选择00,是不是到AD管脚的电压幅值应该处于[0,VDD],且频率不能太高,方可以检测准确?
      如果我选择11,是不是到AD管脚的电压幅值应该处于外部引脚输入的参考电压区间,且频率不能太高,方可以检测准确?
还有个疑问:ADCON0:A/D 控制寄存器0,CHS<3:0>:模拟通道选择位,1111 = FVR (1.2V 固定参考电压),这个固定参考电压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只能自己占个沙发了。。。

网友:
如果选00或11,差不多就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外部引脚上的参考也不能超出这个范围:VSS-0.3V~VDD+0.3V。至于频率肯定是不能大于你采样速度。
1.2V的参考有很多用处的,很多MCU都没有,比如你要测量电池电压(如果是电池供电),就可以利用这个内问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你了。

网友(2020-03-09):
vdd稳压输出ldo为多少v啊?跟输入电压5v或3. 3v有关系吗?
vdd输出是2. 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