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升压电路 9V-700V

楼主(2010-12-20):
在国外网站上看到的,上图,

网友:
搭个实验电路试一下吧,单级达到700V?

网友:
这么牛能到700V?

网友:
1H的电感,确实能到的。

网友:
我觉得你的开关管耐压好高哦…

网友:
估计空载才有这么高,带点负载就只有几十伏了

网友:
简单升压
坛子里面那个讲 如何升压的 帖子有!

网友:
还没见过1H的电感

网友:
整桶的1mm的漆包线应该有1H吧

网友:
普通电源变压器就有10来亨了

网友:
用变压器升压嘛简单便宜

网友(2012-02-20):
把功率做大就难了,功率管承受的逆压很高

网友:
这个极简单的.  电蚊拍就是这个原理(不看匝比升压的部分), 需要另件最少时仅5只(含电感).
比如1.5--3.7V升1500V或以下.

关键点:
1要想输出电压高,开关耐压就要高.
2 要想功率大,开关内阻必须小.    (推动功率小点好,就首选mos).

3 升压比大时,完全不采用匝比升压时,
  性价比和效率都会比较低.  (所以,电蚊拍也是兼有匝比升压的).

网友:
耐高压的MOS内阻一般比较高的......不如B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