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段程序有什么问题,采集不到AD值

楼主(2010-12-20):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AD转换程序啊,哪里有问题啊,采集不到温度值啊

uint AD_Convert(void);
uchar temperature_check(flash uint x[],uint n,uint y);
void Delay(ucahr i);

void AD_Dispose(void)
{
  uchar i;
  uint AD_midValue;
  for(i=0;i<4;i++)
   {
     switch(i)
         {
           case 0:  ADC_T1;  //T1通道
                    AD_midValue=AD_Convert();
                    T1_Tempt=temperature_check(Temperature_Table,100,AD_midValue);
                Delay(100);
                 break;
           case 1:  ADC_T3;  //T3通道
                    AD_midValue=AD_Convert();
                    T3_Tempt=temperature_check(Temperature_Table,100,AD_midValue);
                Delay(100);
                 break;
           case 2:  ADC_T4;  //T4通道
                    AD_midValue=AD_Convert();
                    T4_Tempt=temperature_check(Temperature_Table,100,AD_midValue);
                 Delay(100);
                 break;
           case 3:  ADC_T5; //T5通道
                    AD_midValue=AD_Convert();
                    T5_Tempt=temperature_check(Temperature_Table,100,AD_midValue);

                 break;
           default: break;
          }
         //Err_Check();
        }

}

uchar temperature_check(flash uint x[],uint n,uint y)
{
  uint top=n-1,bot=0,mid=(top+bot)/2;
  if(y<155)
   {return(99);}
  if(y>866)
   {return(0);}
  do
   {
    mid=(bot+top)/2;
    if(y<=x[mid])
    {bot=mid;}
    else
    {top=mid;}
   }
  while(!((y<=x[mid])&&(y>x[mid+1])));
  return(mid);
}

uint AD_Convert(void)
{
  uint AD_value;
  ADMUX=0x24;                        //内部REF关闭,选用外部VREF;左对齐;通道CH4
  ADCSRA=0x94;                       //ADC使能;禁止ADC中断;16分频
  ADCSRA|=(1<<ADSC);                 //ADEN置位,启动ADC
  _NOP();
  while(!(ADCSRA & (1 << ADIF)));         //等待AD转换完成/
  AD_value=ADCL;
  AD_value|=((uint)ADCH<<8);
  ADCSRA &= ~(1 << ADIF);                     //清标志
  ADCSRA &= ~(1 << ADEN);                     //关闭转换
  return(AD_value);
}

头文件定义
flash.h

flash uint Temperature_Table[100]=
{
  862,859,852,848,842,835,828,820,814,807,
  800,792,784,776,769,761,753,744,734,726,
  717,708,699,692,683,675,666,655,647,638,
  629,619,609,600,591,582,572,562,554,545,
  536,526,516,508,499,490,481,472,463,455,
  447,438,429,418,410,402,394,385,378,370,
  363,355,347,340,333,326,319,312,305,299,
  293,287,280,275,269,263,258,251,246,241,
  236,231,225,220,216,211,207,202,197,193,
  189,185,180,176,172,169,165,161,156,154
  };

大家帮我看看啊

楼主:
switch部分文字有些漂移,不是错误

楼主:
单片机是,Mega16

网友(2013-10-11):
清ADIF标志,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置一清零,而不是直接写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