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步进驱动芯片 新贵挑战老将:LV8731与A3977特点对比

楼主(2010-12-20):
三洋推出最新的两相步进驱动芯片LV8731V,用于驱动57及更小的步进电机。
此芯片为最新工艺,体积更小,发热更低,带有短路保护功能,且芯片本身带有5V稳压输出,具有4档细分,最高为16。

LV8731无论在性能上还是功能上,都已经超越了A3977,而价格却为A3977的60-70%。

优势总结:
1. LV8731面积仅为A3977的37%,体积更是仅为14%,设计中可更大节省pcb面积,表贴封装更利于批量生产。
2. 相同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而LV8731的导通电阻仅为0.45欧姆,发热降低45%,更多的节省散热材料。
3. LV8731本身自带5V电源,所以仅需要1路VM电源输入,而3977则需两路电源,不得不配合稳压芯片使用。
4. 加入了跨时代的短路保护功能,输出相线与电源、地线、或相线之间短路,芯片将立刻保护并输出报警,防止芯片或设备损坏。

需要资料的朋友,移步到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65571&bbs_page_no=1&bbs_id=1027

网友:
价格却为A3977的60-70%  . 25元左右?

网友:
稳定性有待检验

网友:
封装确是小,不过,这散热问题。。。还是个问题!得加散热片

网友:
管脚太细了把,不相信有2.5A的电流,厂家在datasheet上玩文字有戏,楼主最好实际测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价格却为a3977的60-70%  . 25元左右?

A3977应该不到20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实测了,没问题。 所有功率部分,都是双管脚同样定义的。。。

我觉得,半导体大厂不会像国内公司那样玩文字游戏的。

而且三洋本身把这个芯片定位为东芝TB62209的竞争对手,可以看出定位是相当保守的。。  而我觉得各方面的性能,已经超过A3977了

网友:
看了看,怎么芯片本身没有散热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
3977导通电阻是2.5A  你这个是2A下的,而且环境温度同为75度下允许耗散还是不如3977,而且从封装上开如果装散热器3977的接触面积是16*16 =256 而LV8731是15*6=90 还没有他的一半

楼主:
回复 网友B:
--------------------------------------------------------------------
3977导通电阻是2.5a  你这个是2a下的,而且环境温度同为75度下允许耗散还是不如3977,而且从封装上开如果装散热器3977的接触面积是16*16 =256 而lv8731是15*6=90 还没有他的一半

2.5A是极限最大值,一般情况下设计人员都会留些余量,基本都是用2A。 追求极限的毕竟是少数,并且不适合于批量产品。
环境温度75度的情况应该不多吧。
如果是装散热器,散热性能主要取决于散热器的导热系数和散热面积,而不是新片的接触面积。

顺便上一张测试板的图,可以看到用的散热器很小

LV8731测试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一个5v输出很有优势 :)  我们目前使用3977,需要一块78m05。
多谢莫老大捧场,回头可以试试这个芯片啊。。

网友:
貌似并没提到5V电源输出功能,只是内部用的。 在芯片特长介绍中也只是说不需要提供控制电源……

这个才是优点吧,直流和步进电机都能啃

另外,脉冲、方向信号控制的不是属于并行控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貌似并没提到5v电源输出功能,只是内部用的。 在芯片特长介绍中也只是说不需要提供控制电源……

吝啬兄好像从其它论坛一路怀疑到这里。对技术的探索程度令小弟佩服。

光是我说可能兄台不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坛里已经有朋友购买了芯片和测试板,到时候你问下就知道了。

网友:
再和 THB7128比较比较看  我感觉还是THB7128有优势  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如果是装散热器,散热性能主要取决于散热器的导热系数和散热面积,而不是新片的接触面积。

前提是有足够的接触面积把 ,

楼主:
回复 网友F:
再和 thb7128比较比较看  我感觉还是thb7128有优势  价格也差不多
价格相差不是一般的悬殊,8731小批量价格低于10RMB,而7128大批量估计也要20以上吧

网友:
其实还是有优势的,就是性价比,楼主的错误在和他拿3977比,特定的东西有特定的用处,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各有各的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还是有优势的,就是性价比,楼主的错误在和他拿3977比,特定的东西有特定的用处,还是蛮不错的
谢谢你的提醒,你说的很有道理。。
不过同类芯片中,功能最接近的就是3977,而且也是被人们最熟知的。 所以理所当然的和3977比较。。

网友:
看楼主tb是北京的。
我需要6片,想自取可否?
chishengfan@yahoo.com.cn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以,加qq聊吧

网友:
三洋推出最新的两相步进驱动芯片LV8731Vmark

网友:
MARK,回去看下!!

楼主(2011-02-18):
祝大家兔年发财

网友:
这种比法,好像就是为了打败人家而出产一样的。。。

网友(2011-03-25):
挺好的芯片,我用过了,比较不错。个头不大,散热片也不大,下一步集成到我的控制器里面去。

楼主(2011-06-01):
回复 网友H:
挺好的芯片,我用过了,比较不错。个头不大,散热片也不大,下一步集成到我的控制器里面去。
ls的朋友开发速度真快啊,3月初买的,3月底就已经ok了

网友(2011-09-02):
MARK  两相步进驱动芯片 新贵挑战老将:LV8731与A3977特点对比

网友I(2014-12-09):
以前用的PBL3717A,现在用的是LV8731。用的还是双电源输入,没用自带的5v。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以前用的PBL3717A,现在用的是LV8731。用的还是双电源输入,没用自带的5v。

有用大电流的驱动器吗?我们有个IC,能做到70V.7A ,256细分.加995971182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用大电流的驱动器吗?我们有个IC,能做到70V.7A ,256细分.加995971182

谢谢,暂时不需要那么大电流的,因为带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