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SF/DIAG灯为何一接上电源就闪烁,大概0.5秒后又恢复正常

楼主(2010-12-20):
CPU 224 PLC前段日子工作正常,最近一接上电源,PLC的SF/DIAG灯就闪烁,大概30S
24V的供电电源指示灯也跟着闪烁,也是闪了大概30S就恢复正常
难道是电流/电压不足?
电源额定电压24V,电流3A ,测了下电压,也是24V左右,电流没测
输入端就接了5个限位开关
输出端接了4个电磁阀
电流也绰绰有余呀
说是电气干扰,也没什么电气呀,就是电磁阀(远离PLC),限位开关(远离PLC)和继电器
不懂是为何了
标题写错了,应该是闪了30S左右,又不闪了

网友:
是不是清理下缓存区会好呢?

网友(2011-05-25):
从你说的情况看,是开机自检的时间很长(30秒)。这有两种原因,软件有错误或是系统硬件存在故障。先检查一下模块的连接状况,使用编程器诊断原因。(在线状态下检查堆栈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