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达人,天线的增益参数的理解

楼主(2010-12-20):
在百度百科上,天线增益是这样定义的:

可以这样来理解增益的物理含义 ------ 为在一定的距离上的某点处产生一定大小的信号,如果用理想的无方向性点源作为发射天线,需要 100W 的输入功率,而用增益为 G = 13 dB = 20 的某定向天线作为发射天线时,输入功率只需 100 / 20 = 5W 。换言之,某天线的增益,就其最大辐射方向上的辐射效果来说,与无方向性的理想点源相比,把输入功率放大的倍数。

可以看出增益是与“理想的无方向性点源作为发射天线”的情况相比得出的参数,我的疑问是:假设发射功率为20dbm,天线增益为10db,是否发射出的全部能量有20+10=30dBm?? 如果这计算式正确的,那问题就来了,天线无其他电源接入(比如Wifi的天线,这里不讲有源天线),增加的十倍能量哪里来?所以我认为天线不能增加发射机发射出来的能量,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lz我不是达人,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如果你电源消耗100w 功率  ,无线的点源只能发出去 1w。  然后通过5倍天线,你可以放出去 5w。  损耗就减少了,对应的就是发热减少了。

还有你说的:“   假设发射功率为20dbm,天线增益为10dbm   ”   你应该是搞错了吧,增益是比值而不是 固定的数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定向天线是把“无方向性点源”的能量“聚焦”在某一方向了,所以在特定方向得到更高的功率密度,而实际上并没有增加输出功率。

回复 网友A:
错了,天线增益和损耗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我不是达人,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如果你电源消耗100w 功率  ,无线的点源只能发出去 1w。  然后通过5倍天线,你可以放出去 5w。  损耗就减少了,对应的就是发热减少了。
还有你说的:“   假设发射功率为20dbm,天线增益为10dbm   ”   你应该是搞错了吧,增益是比值而不是 固定的数值

嗯,天线增益为10dbm写错了,应该是10db,也就是10倍

网友:
高增益如同吧电筒光聚焦,方向性强,提高功率密度
低增益增加辐射的广度减小单位角度的功率

你还是老老实实学吧

网友:
楼上正解

天线增益越高 方向性越好

网友:
我认为这么理解是错的,首先能量守恒,这个是不容置疑的,高增益从哪里来呢,我认为可以理解为谐振电压高,比如我有一个很高增益的天线在远处可能得到100V的谐振电压,而普通天线得到10V ,注意是电压高不是功率高,这个电压是不能带负载的需要后面放大,所以,我们用高增益天线得到的功率不一定会比普通天线高。为什么用声音可以震垮一个大桥,这个声音的功率不需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