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玩过软路由没?

楼主(2010-12-20):
最近整了个带wifi的手机。穷人,没钱买无线路由器,想把以前的一个无线蹭网卡利用下,和电脑一起构成一个无线路由器。谷歌里查了下资料。貌似有一个软路由的软件可是实现。  最简单的是用软路由实现透明网桥连接,不知道坛里的兄弟玩过没?听说海蜘蛛软路由还不错,不知道有没有破_解版本的

网友:
必须得网卡支持,有些网卡就支持基站模式,就是可以模拟路由器,其他没搞过,无线路由也没多少钱啊,整一个也很有用

楼主:
现在手里有个蹭网卡   呵呵  想利用下~1 网上说可以用软路由器实现,实现并用(电脑可以上网和无线也可以路由是比较麻烦),也可是实现透明网桥连接。

找资料ING。。。

网友:
蹭网卡 一般支持网关模式

网友:
直接插进去,用p2p 就行. 临时用不用折腾软路由了. windows 的共享就享

网友:
对,最简单的就是windows的自带共享即可。
很多软理由都是一个简化的liunx系统,需要独占系统资源的。
我现在用的一个mono+Pa带100台以内的机子比较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插进去,用p2p 就行. 临时用不用折腾软路由了. windows 的共享就享

不需要驱动么?

网友:
共享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共享不就行了

手机WIFI搜不到信号

网友:
应该工作于AP模式

网友:
google:"win 7 无线 共享",方法大把,什么软件都不要,只是设置一下就可当热点

网友:
看来上面的朋友都误会了楼主的意思,楼主的意思做个ap,手机wifi通过ap来上网吧。。。

其实很要实现ap简单!
卡皇一般都是8187l的芯片,驱动有个套件叫REALTEK RTL8187 Wireless LAN Utility
你点菜单里的“模式”,选"接入点" 之后跟着设置一些参数就可以!(ssid,加密方式,密码!)

网友:
桥接方式:WindowsXp下 把无线网卡插上去,建立一个网桥也就可以了。

代理服务器方式。以前还是用过WinGate,SYgate,ISA2000等软件来共享上网,现在很久没使用了,这个就不知道新版是否可以做到。

楼上那种方式也不错的,我有2个卡皇(一个笔式全向天线,一个是雷达式定向天线)无线网卡很多自带的驱动都支持AP模式的。只要安装无线网卡自带驱动,就可以设置了。

无线路由方式:买个无线路由器刷open-WRT,DD-WRT,Tomato。路由器200元左右的也可以搞定了,家用级已经没问题了,不能刷WRT的那种有些百来块就搞定了

软路由方式:海蜘蛛是软路由里的傻瓜机,用上去还不错。
            ROS更强大。
            m0n0是效率最高点的。

网友:
看看这里吧,http://www.routerclub.com/。
那时候玩的是 coyote,做过极差的汉化。现在已经改名为BFW了。
如果你能弄到十分省电的小机器,用软路由还是很好的,功能也可以定制,甚至自己开发。

WRT。。也可以,不过也需要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