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2N6237

楼主(2010-12-20):
可控硅2N6237的各个引脚什么怎么个排列?我刚刚买了2N6237可控硅,可拿到手不知道各个引脚的对位(器件上没标),哪位大哥可以给点2N6237的资料!

网友:
有你在论坛上等待的时间,早就找到芯片资料了
有芯片型号还怕查不到资料?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的意见,都知道具体型号了,查一下就分钟内的事儿。

楼主:
回复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由于网上实在没这个型号的资料,以及询问了卖家也没有找到,所以。。。。。

网友(2011-04-12):
刚查了2N6235是NPN,6237还真没查到,你可以量一下,可控硅控制极对另外两极中的一个极近似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