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修改一下这个数控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0-12-20):
求高手帮我修改一下这个数控直流稳压电源, 问题是 精度不够高 采集的电流没有显示

proteus仿真图 (原文件名:数控稳压电源.jpg)

系统框图 (原文件名:数控稳压电源系统框图.jpg)
下面是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_nop()_nop_()
#define DAT P0
uchar go;
sbit K1=P3^1;//第一个键
sbit K2=P3^2;//第二个键
sbit K3=P3^3;//第三个键
sbit WR2=P3^0;//DAC的控制端
//位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定义数据端口
sbit RS=P2^0;//定义连接端口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Busy=P0^7;
bit hold=0;
bit _Int=0;
bit k=0;
bit m=0;
bit fushu=0;
bit q=0;
//全局变量定义
uint DAdat;//存放送到DA的数据
uint x;
uchar ADdat; //存放从ADC读出的数据
uchar vol;//存放输入电压值
uchar keynum;
uchar kyreg;
uchar temp;//存放功能状态
uchar hh;
//数组定义
static code uchar Disp[] ="0123456789-";
static code uchar Disp2[]="Error! ";
static code uchar Disp3[]="Vol is:";
//函数声明
uchar keyread(void);//读键函数
uchar keyread2(void);//读键函数2
uchar keyread3(void);//读键函数3
void reADC(void);//AD反馈读数函数
uchar cmp(uchar ADdat,uchar DAdat);//反馈比较函数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cmd(uchar cmd);//LCD写控制字函数
void lcddata(uchar dat);//LCD写数据函数
void seDAC(uchar DAdata);//DAC送数函数
void delay(uchar t);//延时函数
void extint(void);
void volchange();//输出电压自增自减函数

/***********DAC送数*******************/

main() //主程序
{
        unsigned int vol;
        uchar i,j,l=0,a=0,b=0,e=0;
        bit dian=0;
        bit o=0,p=0;//负数标志位、确认标志位

        delay(255);
        EA=1;
        EX0=1;
        PX0=1;
        IT0=1;
        //EX1=1;
          //IT1=1;
        pp:
          a=b=0;dian=0;o=p=0,x=0;
          P1=0;
          lcdinit();
          lcdcmd(0x80);
          for(j=0;j<7;j++) //开机送0V并显示到LCD
          {
                  lcddata(Disp3[j]);

          }
         seDAC(128);
         DAdat=128;
     lcddata('0');
           lcddata('0');
         lcddata('.');
           lcddata('0');
         lcddata('V');
         while(1)
         {
         while(!k)
         { delay(200);

           i=keyread();
           if(!m)
           {
                lcdcmd(0x1);
                for(j=0;j<7;j++)
                lcddata(Disp3[j]);
                m=1;
            }

             else if(i==11){m=0;goto pp;} //复位
             else if(i==12){temp=1;k=1;q=!q;hh=1;;}  //加一
             else if(i==13){temp=2;k=1;q=!q;hh=1;;}  //减一
            }
            if(vol>150)
            {
                      lcdcmd(0x01);
              delay(2);
              lcdcmd(0x80);
              for(i=0;i<16;i++)
              lcddata(Disp2);
                        p=1;       //溢出标志,P=1溢出

            }
        if(!fushu&&!hh)      //送入DAC的数字量
        {
                   DAdat=256*vol/150+128;
                   if(DAdat==512)
                   DAdat=511;hh=0;
        }
        else if(fushu&&!hh)
        {
                   DAdat=256-256*vol/150;fushu=0;

                   hh=0;
        }
        if((temp==0)&&(!p))seDAC(DAdat);  //函数调用
        else if(temp==1){volchange();seDAC(DAdat);keyread2();temp=0;}
        else if(temp==2){volchange();seDAC(DAdat);keyread3();temp=0;}
        p=0;
        k=0;
        }
        }

/******************输出电压自增自减程序******************/

void volchange()
{ uchar i,a,b,c,y,z;
  if(temp==1&&(DAdat<511))
    {
           if(q)
           {
             if(z==9){DAdat+=3;z=0;}   //进位
             else DAdat+=2;
             }
           else DAdat+=3;
            z++;
            if(DAdat>=129)
                {x=x+1;
                 lcdcmd(0x01);
                    for(i=0;i<7;i++)
                 lcddata(Disp3);

                 c=x/100,a=x%100/10;b=x%10;//一位小数、个位、十位的运算

                 lcdcmd(0x01);
                 for(i=0;i<7;i++)

                 lcddata(Disp3);  //电压显示
                    lcddata(Disp[c]);
                 lcddata(Disp[a]);
                    lcddata('.');
                 lcddata(Disp);
                 lcddata('V');
                }
    }
   else if(temp==2&&(DAdat>1))
   {
     if(q)
        {

        if(y==9){DAdat-=3;y=0;}  //借位

        else   DAdat-=2;
        }
        else DAdat-=3;
        y++;
        if(DAdat>127)

        { x=x-1;
          c=x/100,a=x%100/10;b=x%10; //一位小数、个位、十位的运算
          lcdcmd(0x01);
          for(i=0;i<7;i++)

          lcddata(Disp3);//电压显示
                lcddata(Disp[c]);
          lcddata(Disp[a]);
          lcddata('.');
          lcddata(Disp);
          lcddata('V');

        }
   }
  hh=0;
}

/*******************DAC送数***********************/

void seDAC(uchar DAdat)
{
  WR=1;

  _nop_();
  _nop_();
  DAT=DAdat;
  WR=0;
  _nop_();
  _nop_();
  WR=1;

}

//***********************读键值*************

  uchar keyread()
  {
    uchar kysta=1;    //按键标志,kysta=1无按键

    while(kysta)  //锁定P3口低三位
        {
          P3=0x0e;
     kyreg=P3;

     if(kyreg!=0x0e)
        {
        delay(20);
           kyreg=P3;
        if(kyreg!=0x0e)

           {
             if(kyreg==0x0c) return 11;  //第一个键

        if(kyreg==0x0a) return 12;   //第二个键
              if(kyreg==0x06) return 13;   //第三个键

            }

        }
                while(kyreg!=0x0e) //键复位
                {
                  P3=0x0e;
                  kyreg=P3;
                }
        }
  }
     uchar keyread2()
        {
        if(K2==0) //KEY2键实现数据增加
          {
            WR2=1;
           delay(50);
           WR2=0;
            if(K2==0) //第二个键按下

            delay(50);
                        //P1口数值加一
            P1=go;
            go++;
            while(!K2);
             }
        }
      uchar keyread3()
        {

           if(K3==0) //KEY3键实现数据减少
                {
                        WR2=1;
                        delay(50);
                        WR2=0;
                        if(K3==0) //第三个键按下
                        delay(50);
                        P1=go;
                        go--;//P1口数值减1
                        while(!K3);

                }
        }

/************************延时**********************/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100;
        while(t--)
        {while(i--);}
}
void delay1(uchar time)
{
        while(time--);
}

/************************LCD驱动*******************/

        //写控制字函数

void lcdcmd(uchar cmd)
{
        RS=0;

        RW=0;
        DAT=cmd;
        E=1;
        _nop_();
        _nop_();
        E=0;
        delay(2);

}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data(uchar dat)
{
        RS=1;
        RW=0;
        DAT=dat;
        _nop_();
        E=1;
        _nop_();
        _nop_();
        E=0;
        delay(2);

}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init() //显示初始化

{
        lcdcmd(0x38);
        delay(2);
        lcdcmd(0x38);
        delay(2);
        lcdcmd(0x38);
        delay(2);

        lcdcmd(0x01);
        lcdcmd(0x06);
        lcdcmd(0x0c);
}

/*********************ADC反馈函数*********************/

void reADC() interrupt 2 using 1
{
        uchar result;
        bit   state;
        DAT=0xff;
        ADdat=DAT;
        _nop_();
        _nop_();
        if(ADdat>=DAdat) //输出值大于显示值
        {
                result=ADdat-DAdat; //输出值减显示值
                state=0;
        }
        else
        {
        result=DAdat-ADdat;//显示值减输出值
        state=1;
        }
        if(result>=2)
        {
        result/=2;
        if(state) result=DAdat-result;
        else
        result=DAdat+result;

        }
        else result=DAdat;
        _Int=1;
}

/******************反馈比较****************/

uchar cmp(uchar x,uchar y)
{
        uchar result;
        bit  state;
        if(x>=y)
        {
        result=x-y;
        state=0;
        }
        else
        {
        result=y-x;
        state=1;
        }
        if(result>=2)
        {
        result/=2;
        if(state) result=y-result;
        else      result=y+result;

        }
        else result=y;
        return(result);
}

网友:
就冲楼主这精神也得收藏啊,谢谢分享!!慢慢品了

网友:
楼主把仿真文件直接发上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