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熔丝位的jtag口和ISP口同时被禁止,怎么办。急疯了

楼主(2010-12-20):
如题,我不小心把单片机熔丝位的jtag口和ISP口同时禁用了,怎么办啊,现在仿真器连接不上单片机了,哪位大侠帮帮忙啊,指导下小弟,感激涕零啊

网友:
论坛上有啊,找方法尝试一下,很急的就先再找一块先用吧,没弄过不会那么容易弄的

网友(2012-11-05):
路过。标注一下。

网友:
hv
proghv
proghv
proghv
proghv
proghv
proghv
proghv
proghv
proghv
proghv
proghv
proghv
prog

网友:
啥型号?
需要高压串行or并行编程。

贴片的话,串行飞线还凑合,并行就算了,换一片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