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细绿线代表什么意思,怎么去掉

楼主(2010-12-20):
各位大侠,rt

网友:
布线还没完成,提示你还有没连接的网络

网友:
在视图里面,具体忘了。或者百度->PROTEL99 隐藏 网络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搞

网友:
干嘛要去掉?

网友:
肯定是你把人家的铺铜去掉了,那些都是游离的过孔,原来是连接顶层和底层的大面积覆铜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正解,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