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中,两个任务之间共享资源,请问如何解决谁先发送信号量呢?

楼主(2010-12-21):
(1)、任务1
            void  TaskA (void *pdata)
           {
              等待信号量;
              程序实体;
              发送信号量;
            }

     (2)、任务2
            void  TaskB (void *pdata)
           {
              等待信号量;
              程序实体;
              发送信号量;
            }

    多任务运行后,任务A和任务B都请求对方发送信号量,如何解决死锁?(也就是说任务A等待任务B发送信号量,但是任务B又在等待任务A发送信号量,导致死锁)

    解决办法:
              设置等待信号量的TimeOut > 0 , 防止无限等待下去,造成死锁。

   请问:最佳解决办法是什么?

网友: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设计呢?

楼主:
信号量有三种工作方式:
      (1)、任务和任务之间的同步
      (2)、中断和任务之间的同步
      (3)、任务之间共享资源

   我所描述的就是任务之间共享资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信号量有三种工作方式:
      (1)、任务和任务之间的同步
      (2)、中断和任务之间的同步
      (3)、任务之间共享资源
   我所描述的就是任务之间共享资源。

用互斥信号量!
另外,你的这种设计不当!
两个任务用信号量同步应该用以下模式:
(1)、任务1
            void  TaskA (void *pdata)
           {
              发送信号量1
              程序实体;
              等待信号量2;
            }

     (2)、任务2
            void  TaskB (void *pdata)
           {
              等待信号量1;
              程序实体;
              发送信号量2;
            }
这样就不会发生同时等待互相的信号量而死锁!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程序仅仅是你的例子一样简单,那么解决方法也很简单,让semaphore的初值为1就可以了,这里的semaphore就是一个token,用于保护共享资源,在运行时,这个token会在所有访问共享资源的任务之间传递,如果某个时刻,没有任务访问共享资源,这个token就呆在semaphore中。

重要的是,这种方式绝不会出现死锁,因为绝不会出现两个任务都在请求semaphore的情况,如果真出现了,那么这个token到哪里去了?有个任务没有释放而再去请求?

你对死锁的概念还没有搞清,只有单一的共享资源的系统中,不会出现死锁。死锁是指两个或多个任务,它们都在请求对方已经拥有的同步对象(semaphore,mutex等),而造成所有任务都进入阻塞状态。

例如:有两个semaphore:sem1(初值为1),sem2(初值为1)。有两个task:task1,task2。

task1
{
   while (1) {
      pend(sem1);
      pend(sem2);   // A
      post(sem1);
      post(sem2);
}

task2
{
    while (1) {
      pend(sem2);   // B
      pend(sem1);   // C
      post(sem2);
      post(sem1);
   }
}

当task1运行到了A点时,已经拥有了sem1,正在请求sem2。如果task2此时正好在B点后(已经拥有了sem2),task1就会进入阻塞。而当task2运行到了C点,请求sem1时,由于sem1已经被task1拥有,因此task2也将被阻塞。这样就形成了死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样做,不仅帮助不了楼主需要解决共享资源的访问的问题。反而使情况更糟。

“任务1”在“发送信号量1”之后直接访问共享资源,而“任务2”在“等待信号量1”之后,也去访问共享资源。

这样根本没有起到保护共享资源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信号量有三种工作方式:
      (1)、任务和任务之间的同步
      (2)、中断和任务之间的同步
      (3)、任务之间共享资源
   我所描述的就是任务之间共享资源。
用互斥信号量!
另外,你的这种设计不当!
两个任务用信号量同步应该用以下模式:
(1)、任务1
            void  taska (void *pdata)
           {
              发送信号量1
              程序实体;
              等待信号量2;
......

      你的写法是错误的,以下是周立功的教材:关于信号量资源共享的流程图描述

多任务运行后,任务A和任务B都请求对方发送信号量,如何解决死锁?(也就是说任务A等待任务B发送信号量,但是任务B又在等待任务A发送信号量,导致死锁)

    解决办法:
              设置等待信号量的TimeOut > 0 , 防止无限等待下去,造成死锁。

   请问:最佳解决办法是什么?

网友:
很简单。
初始化时赋一个值。就不会,谁也不发而去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这样做,不仅帮助不了楼主需要解决共享资源的访问的问题。反而使情况更糟。
“任务1”在“发送信号量1”之后直接访问共享资源,而“任务2”在“等待信号量1”之后,也去访问共享资源。
这样根本没有起到保护共享资源的作用。

是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是两个任务之间实现握手同步!学习了!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信号量有三种工作方式:
      (1)、任务和任务之间的同步
      (2)、中断和任务之间的同步
      (3)、任务之间共享资源
   我所描述的就是任务之间共享资源。
用互斥信号量!
另外,你的这种设计不当!
两个任务用信号量同步应该用以下模式:
(1)、任务1
            void  taska (void *pdata)
           {
              发送信号量1
              程......
5楼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你单一资源是不会发生死锁的!不然两个都在等待同一个信号量,那么存在的信号量难道“飞”了???

网友:
如果你看过ucos II的源码,你就知道,调用函数OSSemPend等待一个信号量,本质来说,是把调用该函数OSSemPend的任务挂起来。
只要你的程序没有问题,你说的任务1,任务2总有一个会先被执行。

网友:
5楼正解

楼主:
两个任务都要访问全局变量,如何实现资源同步?

  多任务运行后,任务A和任务B都请求对方发送信号量,如何解决:
       任务A等待任务B发送信号量,但是任务B又在等待任务A发送信号量,如何解决谁也不会给对方发送信号量?

  (1)、任务1
            void  TaskA (void *pdata)
           {
              等待信号量;
              程序实体;
              发送信号量;
            }

     (2)、任务2
            void  TaskB (void *pdata)
           {
              等待信号量;
              程序实体;
              发送信号量;
            }

   标准答案:

       在创建信号时,初始值必须为“1”。

网友:
实现信号量互斥就是要资源共享,初始化为1那是必须的,不然就“没有资源可抢"